O形圈与动密封

楼主(2015-03-02):
八十九十代的老式压铸机,当时尚无格莱圈,斯特封,压射活塞用活塞环密封(速度十米),活塞杆密封用过V形圈,又叫夹布圈,那玩意叠了几道,如果漏油,还可以用镙丝紧压盖,紧一紧,阻力甚大。V形圈据书上的说法,用作动密封,可承压100MP,所以我一度想搞超高压,到处找油封,这玩意就行。而活塞环,又没加缩性,怎么能封油,到现在我不大明白,据压铸机上的使用经验,用了十年的机器,环塞环外观有磨损,但保30MP的压强还是没问题。

当时的储能器活塞就裹两道O形圈,活塞速度两三米有的,0形圈成本低,装配方便,所以以后动密封,我就在活塞上裹道O形圈拉倒,甚至用于活塞杆的密封。 而且我疑心什么格莱圈,斯特封的,是厂家的炒作,尤甚是斯特封,活塞回程无压力时,反易漏油,效果差。 当然了,格莱圈斯特封,用于高速场合还行,十米速度我也不大敢用O形圈。据书上的说法,O形圈用作静密封可承压100MP,用作动密封,可承压70MP,另一项资料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就是七十年代土法上马的超高压,当时也没这么多油封,就是在油塞上裹道O形圈拉倒,承压70MP。

说这么多,就是我决定复古,以后活塞上就裹O形圈了,什么U形圈格莱圈的,拉倒吧。

网友:
没玩过液压,就看看热闹吧...

网友:
  活塞环在我影响中不能密封吧,只是活塞导向和减少对O型圈冲击压力。

网友(点评):
发动机气缸不就是活塞环吗

网友:
O型圈低速动密封是可以的了?
有好几次不敢用,都放弃这种结构了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活塞的密封,用的QY形密封圈(采用气缸活塞的典型用法,一正一反安装)。
自己也采用过O型圈做动密封,估计还是自制的加工件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密封效果都不咋样。
关于密封这块,楼主一看就是行家,能否多分享一点?

网友(点评):
一看文风便知是周建先生,层主孤陋寡闻了。

网友A:
怎么回事,用了这么多马甲?
不考虑密封件的发展历史,不知道各种类型密封件的来源和特点,又在说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了。
问你一点关于活塞外径与缸套内径尺寸配合和活塞、缸套材料的基本常识。
用O形圈的时候和用格莱圈的时候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彭老目光如炬,点评犀利泼辣

网友(点评):
你来具体的,我这文有实践基础的,你总是不来具体的。 在老式压铸机上,大量的O形圈在高压,高频场合下工作——这就是实践。

网友(点评):
老式储能器你该知道的,活塞上就是O形圈密封,储能器怎么也比缸的速度快。密封良好。后改为U形圈,两年气瓶要空一次油,不及O形圈的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用了这么多马甲?
不考虑密封件的发展历史,不知道各种类型密封件的来源和特点,又在说些似是而 ...

不好意思,照片弄小了。 右边那个自制插装阀芯上,裹了道O形圈,这是老式压铸机干得。 此阀一天开闭一千次以上,是储能器放油阀,储能器压力12MP。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照片弄小了。 右边那个自制插装阀芯上,裹了道O形圈,这是老式压铸机干得。 此阀一天开闭一千次 ...

甚至连白挡圈都没加,也不怕O形圈被挤入间隙,当时就是工程师瞎设计,但蒙上了,多少年上万台用下来,没问题。寿命可能不及格莱圈,但用个五年应无问题,我修过,就是O形圈密不住,导致储能器漏油,但机器已用了十年了。

老式压铸机是济南铸锻所设计的,你要是液压资深人士,应知道济南铸锻所,中国的插装阀,是该所第一个从国外引进的,超高压液压(金刚石压力机)是该所最先搞得,还有螺旋压力机,压铸机,锻压机,等等,都是该所的长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O型密封圈是最早出现的密封形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各种场合当然会得到广泛使用,没有谁会有异议。
先生也说了“寿命可能不及格莱圈”,虽然还没有说到材料和工艺,其实没什么可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