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机架强度和强度计算

楼主(2015-03-02):
此机架尺寸为1500*1200*900;
                                                                          在机台实际高速运转时会有比较夸张的震动出现

网友:
怎么计算?

网友:
  昏了吧,只能软件模拟。

网友:
头重脚轻。。

网友:
振动分析。什么积分变换....直接傻眼了....

网友:
表达不清,就不能仔细分析原因吗?结构稳定性考虑考虑

网友:
先要找出震动源是啥,震动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先找机架。
看你这个架子不过是个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