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机架强度和震动问题

楼主(2015-03-02):
此机架尺寸为1500*1200*900;在机台高速运行(头部做频繁的往返运动)时会有强烈的震动:
     头部重35KG;最大线速度为2M/S;加速时间为0.09S;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机架的受力或者强度计算;如何避免出现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 ,振动不是震动,建议先算模态,看是不是共振,这个结构比较简单了,

伺服驱动XY 轴来回运动;进口机器上面放竖直的硬币都不会倒;
                                                                            但是我们钣金都感觉明显震动。

网友:
以前都是手工计算的,都能解决,放在今天,不知道这个还有什么好谈的了,

网友(点评):
惭愧,我也不知道怎么手工算,查了下资料也不得要领。

网友(点评):
这是振动问题,你研究强度干什么

网友:
是个很好的研究课题,按照物理学,如果产生共振,只要改变一下机架的结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你先计算此机架的固有振动效率,再计算振动源的自激频率,对比。
如果不谈计算如何解决,那就有请这几位了@孙启明 @何其 ,这二位这么蔑视计算,想必实践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说到实践经验,不敢说非常丰富,至少也干了将近30年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呵呵

网友(点评):
那是,你说你五十年,半个世纪的经验,俺都不敢说什么,毕竟连税务局都不会说你偷税

网友(点评):
可以肯定的是,我绝对比你经验丰富。还有,你计算一下怎样保证大蒜在机械播种时牙尖向上百分达到90%以上?你不是计算高手吗?你计算出来,我讲给你一百万,如何?有胆接吗?

网友(点评):
你给钱,俺就干,当俺是接客的吗,你拿偏门的东西去难为别人,除了证明你的心胸狭窄之外,还能证明什么。

网友(点评):
还100万,你下巴还在吗,还要脸吗

网友(点评):
扫大侠100万挣钱的机会不要了?还是平时基础不扎实呀!

网友:
先把问题说清楚,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头部如何跟机架连接的。有的时候振动问题不一定是机架的原因。运动是如何运动的。

网友:
大侠这什么机器?速度120m/min,加速度2g,驱动力700N,直线电机驱动吗?谈下个人看法。
1、共振是外界激励力的频率与物体的频率一致导致的,本质上是周期激励力一直对弹性变形物体做正功,导致振动不断加强的过程。你这里激励周期就是电机驱动力的往复改变周期,可以改变往复周期,看是否减小判读是否共振。
2、如果是单纯的振动,可能是机架本身刚性不足,导致弹性变形过大,加上方通阻尼小衰减小,振动就大。
3、还有机架质量过轻,地脚与地面的接触刚度也差,在驱动力往复作用下,也会产生整体来回振动。
建议可以增加机架的质量(可做配重试下),增加阻尼材料,与地面的固定,来尝试改善下。

网友(点评):
意见非常中肯。我想你也不是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吧?因为没有尺寸,你也无法计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计算此机架的固有振动效率,再计算振动源的自激频率,对比。
如果不谈计算如何解决,那就有请这几位了 ...

扫街大侠,我从来没有蔑视过计算。我认为计算仅仅是设计的一部分而已。仅仅会计算,你不会设计出什么好产品。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者来说,计算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但是它只能是若干种技能的一项而已。这个机架的固有振动频率,只需查找相关资料就可以找到计算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来。我设计饲料粉碎机时也要计算,否则怎能确定它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应该计算的部分,必须计算。经验丰富的设计者,有些零部件就可以不计算。比如说,我设计的粉碎机上的所有螺纹的标准件都没有经过计算,但是完全没问题。
作为设计者来说,计算是靠后的工序。首先是方案的确定,没有方案,你怎么计算?计算什么?所以说方案的确定才是设计中的关键所在。而方案的确定才是体现设计者能力的地方。我记得998大侠曾经说过,米国就有专业搞计算的,你把方案给他,他就可以按照你的条件进行计算。当然了,山寨版就无所谓方案不方案了,直接计算完事,也可以不计算。呵呵!
计算有些时候可以用电脑来代替人工,但是方案的确定却是电脑无法代替的。不管你信不信,这也是事实。
998大侠诲人不倦,经常教导我们要打好基础,着实令人敬佩。但是,我想他说的基础绝不仅仅是会计算。998大侠高人一处的地方就是他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比如说到计算,他可以针对实际条件,自己创建数学模型。不客气地来讲,这点有几人能够达到?
我认为作为一个设计者,创新是灵魂。没有灵魂,何谈领先?

网友(点评):
创新根据什么,难道是躺床上做梦吗,而且方案的评审看的是什么,是你PPT做的效果好坏吗,所谓方案做的最后全推翻重来,难道不是因为计算不成吗。

网友(点评):
还是那个问题,请扫街大侠计算一下,如何保证大蒜播种时牙尖全部向上?能告诉大家用何种计算方法吗?哈哈,你做不到。不服?我能做到,信不?

网友(点评):
俺做不到做到,与你有什么关系,俺有必要证明给你看吗,你挖坑俺就跳,当俺傻吗,就如同你说你有100万,你有1个亿又如何,提醒你,撸过头了会掉毛的

网友(点评):
经验也是很重要啊!积累了数据模型才体现到经验,当然能定量计算也是一种方式,体现了精确值;经验值是区间,模糊值。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可否用ansys进行谐振分析,小弟刚毕业没啥经验,共同学习下震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那玩意的共振频率我可以给你手算,但要收银子,哈哈

网友:
机架正常的震动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不产生共振就行了。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啊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 ,振动不是震动,建议先算模态,看是不是共振,这个结构比较简单了,

网友:
是整个机架整体振动还是机架某部分振动大?
是不是钣金件的局部振动?
若是整体振动,考虑地脚螺栓是不是太弱了,底部重量太轻了?
若是共振,考虑修改结构
若不是共振,考虑减小激励或隔离激励

网友:
看起来这支撑脚不和谐~~~

网友:
高速运动的模块,为何连接底座不选用大理石呢。。。

网友:
看描述这玩意不一定是固有频率共振。因为共振特征为电机或速度某一个或几个频段会非常明显,超过或低于这个段就不会。按你说的只要超过就一直会,估计还是整体结构刚性布局等问题

网友:
窃以为:
1. 底座刚性差,刚性就是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筋要多加,直接拉对角线。进口的也是同样的结构形式么?表示怀疑。
2. 增加各结点的连接强度。焊接要采用全焊缝,要焊透,尽量加大焊角。并消除焊接应力。
3. 尽量减小运动部件的重量。如果可能,运动部件改用铝件。
4. 改用铸造底座,或者用混凝土底座。

网友:
建议:1先做静态分析,分析结构在受重力作用时的变形量与应力,如果变形量足够小,应力也小于许用应力,则结构的本身强度没什么问题。
2在做动态分析,主要分析结构本身的固有频率与激励频率的比值,如果比值约等于1,则说明是共振,则需要加大系统的固有频率,修改结构、增加系统的刚度、增大阻尼(比如比如外表面涂高阻尼涂层)、做动平衡、设置阻尼机构、增加结构的重量等。

3.不知震源是否可以隔离?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

楼主:
不是钣金的局部震动,是整个机台;我们机台的设计质量是1200KG左右;进口机器在1400~1800KG(我们属于焊接机架,进口机全部是铸造的);有人那我们的机器过过地磅实际不到1000KG……我想降低机架高度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点评):
你可以增加点配重在机架中,测试振动是否会减小?降低机架也会有帮助,但你现在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钣金的局部震动,是整个机台;我们机台的设计质量是1200KG左右;进口机器在1400~1800KG(我们属于焊接机 ...

铸件 变到 焊接, 质量还相差这么大。建议楼主对比一下两个机架在 x y z 方向上的刚度差异。 考虑哪个方向弱,加强哪个方向。 如有三维模型,可以帮你做个简易模态分析,供参考。

网友:
好复杂的箱体。。。

网友:
个人感觉:振动是因为地脚太少刚性太低了,多加两个地脚或者地脚高度降低试试。
整个架体的刚度比这四个地脚的刚度大很多,地脚肯定是第一个启振的,可以说是振动的”破坏点“。
我记得框架整体的频率应该在工作频率的两倍以上才算是安全的,这四个地脚在水平面的共振频率个人感觉实在是不好。

网友:
这个共振问题目前还未考虑过占位置等大家高见

网友:
直接用有限元算下应该很简单。把你常用的工况,模拟成激励,然后做下频响分析,一看就很清楚了。

网友:
按照匀加减速计算,激励为2HZ左右的,力幅值约为777N,具体的波形和幅值还要看电机的特性曲线。

先按照刚体系统进行计算,即仅仅考虑底座的弹性(底座的刚度看起来比整体机架要弱很多),机架按6自由度刚体计算;

还可以考虑机架的弹性进行计算,有限元 梁单元+质量点 足够了;

看看这两种情况下哪一种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比较接近,就可以去找振动大的原因,是激励过大,还是共振,就可以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5-04-30):
没有牛人解答?

网友:
看到30楼还没有解决~
楼主要的计算没有;1.楼主没有提供计算需要的数据。楼主不会计算,不知道要提供哪些数据。
2.会计算的也没有谁说要提供什么数据?可见计算没有那么简单。
铸件的机架楼主是否可以上图?我不会计算,但是按照你说的运动速度,感觉是你的地脚太单薄了,不会计算就多试验,反正不会弄坏。分布均匀的用6~8个地脚,尽量保证每个都受力均匀;再不行就把机架加重弄些铁块电焊在机架下面。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宝贵建议;我现在准备改成图中的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宝贵建议;我现在准备改成图中的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强机架

2

网友(点评):
大侠,不知改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2

还没有做回来,被其他项目挡住了……大家的一致想法也是先用现存的;忙过这一阵子再说

网友:
肯定不是共振.
大榔头使劲敲下机架,就明白频率差别是多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