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少实用价值的差动

楼主(2015-03-02):
本来篇名想叫《鸡肋差动》,但差动真不如鸡肋。 一差动,有背压,推力减小,速度变快,和直接缩缸径效果同,不如直接缩缸径了。 还有一种差动,在需要推力时可断开差动,属于对功率的变量,比如行进中需速度,差动,行程末端要夹持模具需推力不需速度,此时断开差动。 这个东西,你一差动,实际上,缸径就缩小为活塞杆的直径,就等于缩了缸,油压必高电机负载必大,那不如直接加大泵了,电机负载一样,油路简单,整机都快,因为差动只是只快了一个缸(还只是前进快,回程并不快),但加大泵各个缸都快。

压铸机行业的老二伊之密,就玩合模差动,吹合模快,多年就这点东西,但该公司会公关,老温都去视察过,汪洋胡春华也经常去,结果高新企业,火炬计划都玩下来了。 我看来看去,伊之密的技术,不就差动这点东西么,唬什么唬,在我眼里都是笑话。去年我跑无锡去玩,二叔说有个客户买了广东机,差动的,合模快,要把其它机器也改成那样,问我怎么改,我说去买个大排量的叶片泵芯换上拉倒,整机都快油路还不用改。 因为压铸机的电机,功率用大了一倍,所以大排量的泵也能带动。

我以前有个误区,以为差动最多把速度提高一倍,实际上可以无限提高,当然油压也同步提高,只要活塞杆够细,对不对。 去年四年去重庆看展会,老陈的700T就是差动,一合模,一看油压,10MP,本来只有两点几MP,原来用双联泵,这样低压早卸荷了,但这台用伺服动力,单联齿轮泵。 我一看行进油压是平时的四倍,就断定活塞杆截面积是缸截面积的四分之一,后来问老陈缸径和活塞杆径,一计算,果然如此。

网友:
看看楼下的大神怎么说

网友:
当年的压铸机业界第一人换了个马甲重现社区?

网友(点评):
对头。不过岁月能改变一个人,周健先生这次来论坛,文风有很大不同。

网友A:
液压差动这个东西和其它技术一样,有其适用范围,当然不是万能的。
使用时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然达不到预期效果。
用得好不好,需要按实例的具体条件和实施方法判断,不必一棍子打死。
在以前制作的设备中,曾数次使用过差动,有用得非常好的,也有因忽略了一些地方效果较差的。
本论坛前些时候有过一个这方面的帖子,发帖者因为不了解差动对管路的要求做了个非常失败的设计。

网友(点评):
虽然你的讨论精神,强过那帮画图工,但你本贴啥具体的都没有,怎么讨论呢?

网友:
看大神的讨论

网友A:
周先生要看实例,这就给一个: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24

这是一台简单机器,当然不能和先生的压铸机比。
两个对置的工作油缸,缸径140,活塞杆径70,活塞杆端为工作腔。活塞杆先伸出,夹持工件后缩回把工件拉断成型,工作行程最大100毫米,设计用时6秒;返回用了差动,用时约2秒,设计工作节拍10秒。
班产定额3000件/班,即每班油缸工作次数1500次。
如果不用差动,也没有别的方法加快油缸返程速度的话,油缸返回时间需要8秒钟。
帖子里贴了个油路图,这个油路图是错误的。本意是想有人指正,然后可以讨论。只是没想到7、8年过去也没有得到反响。
先生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另外,前些时候去过这台设备的工作现场,10几年了,设备依然在用,没有大修过,只是坏了几个电器元件。
油缸的活塞密封是格莱圈,活塞杆密封USH,都用了导向环。
如果按先生的做法用O形圈,先生认为使用寿命能多久?

网友(点评):
格莱圈十年以上寿命,我知道,我经常拆用了多年的压铸机。O形圈接近十年吧,看工况吧,活塞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先生要看实例,这就给一个: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24

拉是工进,推是回程。回程要快,如果推是工进,拉是回程,加快回程很简单,即加粗活塞杆。

而推是回程,怎么快,无法改小后腔容积(插杆子到缸屁股弄复杂了),这是差动使用的场合。

以往推是工进,弄差动,有背压。

你这种差动,一个差动阀,代替了双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先生要看实例,这就给一个: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24

补充一点,在推拉都是工进,且阻力相当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差动。比如液压机中板的前进与后退。如果后退是拉,缸前腔就要有一定的环形面积,导致缸后腔面积更大,前进推力大过所需(因为前进后退所需推力相当),并导致前进速度变慢,这时上差动,活塞杆截面积与活塞截面积为一比二。

充液缸液压机的移模小缸可搞差动,这是直压注塑机的合模缸,相当于一台卧式液压机,是差动。

但曲臂压铸机与注塑机的合模缸不要搞差动,因为在前进末端要建立合模力,虽然前进后退都是工进,但进前所需力更大(末端要建立合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差动这个东西和其它技术一样,有其适用范围,当然不是万能的。
使用时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然达 ...

压铸机的合模缸差动,末端要断开差动,从而不影响推力,我对这种差动虽不感兴趣,但也研究过。中图是这种油路,后发现久冈有左图那种机能,他们叫CS机能,极少人用。中位机能可以放掉前腔的差动背压,从而代替中图的差动回路,简单。我一度认为可用。

但后来一琢磨,不行,因为中位虽把前腔差动背压放掉,但缸的后腔被中位机能封住,合模力还是差动背压状态下的合模力。

网友(点评):
3张图的差动都有问题,和我6楼的错误图纸一样。差动时,油缸两端必须另用畅通管路连接,不能依靠换向阀的通道。理由很简单,换向阀通道可通过流量不够。

网友(点评):
看一看换向阀的规格性能表,可以发现其允许使用流量与阀的形式和油液压力相关。流量随压力增高而加大。在差动时,油缸两端没有压力差,换向阀通道的油液通过能力会大大降低。

楼主:
上图是伊之密的差动油路,原理还不错。下图我改了他的画法,把G点那个交叉拿掉了,改清爽,液压图要尽量避免交叉,否则没法看。就是我在换向阀符号内,把平行和交叉机能调了个个,从而拿掉交叉点。图上的插装阀是电磁阀控制的,电磁阀没画。

我另有一图没找到,简化它了,把插装阀拿掉。这个插装阀只起通断功能,我用一个十通径两位四通电磁阀代替那插装阀,此电磁阀机能是P通A,T通B,PT接同一股油,这样把十通阀的过流面积放大了一倍,一阀当两阀用,可勉强代替十六通径插装阀,改简单了。

网友(点评):
液路图上管路有交叉很寻常,读多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做点调整,让管路不再交叉当然好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液路图与前一帖液路图有明显差异,油缸两端油液不再在换向阀内打架了。

网友(点评):
这个液路图上插装阀不可少。你说的简化是否可请把图纸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在推拉都是工进,且阻力相当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差动。比如液压机中板的前进与后退。如果后退是 ...

曲臂合模,合模力靠的是曲臂伸直时油缸出力放大,只要够,全程用差动没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直接用油压合模,也可用差动快速移动大部分行程。用个压力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在油缸压强到设定值或行程到一定时,关闭差动阀好像也不难。
当然,怕曲臂合模力不够,也可以一样用压力传感器或行程开关控制差动阀的启闭。

网友(点评):
你对差动理解不深,在前进阻力大于回程阻力的场合,怎么能用差动?曲臂机的合模力一定会大于开模力,我会在14楼发一贴让你明白明白。

网友(点评):
关闭差动不是谁发迅的问题,发讯有什么,关键会增加阀,复杂油路。还有你说的液压图交叉也没什么大问题,实是不敢苟,就现在普遍鬼画符的液压图,液压专家都被绕得眼晕—— 一两处交叉都让人晕了,何况一张图上——

网友:
老实说,没看懂,囧

楼主:
缸后腔进油叫推,缸前腔(环形腔)进油就拉。如果推力要求是三,拉力要求是五,就相当于对缸后腔截面积的要求是三,对环形腔截面积的要求是五,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在缸屁股插棍子进去。环形腔面积是五,假如活塞杆截面积是三,那后腔面积就是8,而后腔只要求三的面积,这样造成推力过大,推速过慢,影响功效,这时可以上差动。

假如后腔面积要求是3,环形腔面积也要求是3,先把环形腔面积搞成3,假如活塞杆截面积也是3,那后腔面积就得是6,但后腔只要求三的面积,这时也可以搞差动,差动起来,由于差动背压,推拉力一样,又由于差动补油,推拉速度一样。——综上,在拉力大于或等于推力时,可以搞差动。

假如后腔面积要求是10,环形腔面积要求是8,那活塞杆面积只有2,过细。我把环形腔面积搞成8,假如活塞杆截面积是10,那后腔面积就是18,远大于10,这时也可以搞差动。我所假定的活塞杆截面积,都是对后腔要求的面积,因为一但差动起来,由于背动背压,后腔实际承压面积,与活塞杆的截面积同。

——再总结,推拉力要求接近的场合(十推八拉),也可以搞差动。这种状态下搞差动的原因是,加粗活塞杆。

假如后腔面积要求是10,环形腔面积要求是3,我先把环形腔面积搞成3,假如活塞杆截面积是10,后腔面积就是13,要搞差动。但如果我把活塞杆面积搞成七,环形腔面积是3,后腔面积就是10,不多不少,搞毛的差协,复杂油路。

——再总结,在推力明显大于拉力的场合,不必搞差动。

网友(点评):
北方机不搞差动,合模活塞杆截面积,只有合模缸截面积的四分之一,就那有时还开不了模,可能开合模推力接近,可以搞差动,但据我以上理论,这种状态下差动,原因是加粗活塞杆,但他们吹的却是高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伊之密的差动油路,原理还不错。下图我改了他的画法,把G点那个交叉拿掉了,改清爽,液压图要尽量避免 ...

完整的伊之密差动,下面是我改的,既改了他的液压图画法(拿掉交叉点),又把插装阀扔了,弄简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后腔进油叫推,缸前腔(环形腔)进油就拉。如果推力要求是三,拉力要求是五,就相当于对缸后腔截面积的要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差动技术不是万能的。
你也承认了在不少场合可以使用差动,那么,你这个帖子的标题“绝少实用价值”还正确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的伊之密差动,下面是我改的,既改了他的液压图画法(拿掉交叉点),又把插装阀扔了,弄简化。

改动当然简化了原结构,但这个改动只在在主阀是小规格的时候可以。如果主阀是大规格的时候,你换用的阀也必须是同规格的才行,增加的成本就让你的改动没有意义了。
你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把一个4通阀当一个2通阀使用了。这个用法学究一点说,至少不规范。不过在主阀规格大的时候,同样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