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零件是啥啊?找了好久。。。。

楼主(2015-03-02):
各位前辈社友,图中圈红的小零件是什么,怎么称呼的?小弟入行尚浅,找这个小东西已经好久了,仍无结果;
这个东西是用来连接PCB电路板跟固定面板的,如图所示。万望指教!

网友A:
就叫PCB固定块

网友(点评):
某宝上面大把可搜。

网友:
  连接架,应该是订制的。

网友B:
万能的X宝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PCB固定块

多谢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X宝可以帮到你

果不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上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跟铝型材的连接角铁差不多

网友:
自制件吧,名字任意

网友(2015-07-31):
连接块,标准插箱结构的标准件;很多地方有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数量多的话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