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草图时圆可以自动标注,请问大神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5-03-02):
今天在一家客户那里,看到他们工程师画3D零件,。。SolidWorks画草图时圆可以自动标注,。。。不用再去用智能尺寸去标注,有点类似PRO/E里那样,不是用完全定义草图,请问高手怎么做到的,回来问了很多人都不会,哪位可告诉下,不胜感激。。。

楼主:
我用sw也两年了,自感觉用sw做自动化零件已经有一定水平了,在公司还指导别人怎么用,惭愧,惭愧

网友A:
不知楼主用哪个版本,这是solidworks2012之后才有的功能
如果在图形区域绘制实体时输入了尺寸值,则您可以自动向草图实体添加尺寸。 在此之前,您必须先
绘制实体才能选择添加尺寸。
单击工具 > 选项 > 系统选项 > 草图绘制。 依次选择在生成实体时启用荧幕上数字输入和仅在输入
数值时生成尺寸,然后单击确定。

网友(点评):
只是启用屏幕数字输入框啊,,,,,

网友(点评):
还需要添加尺寸选项,不过需要在使用草图圆工具时勾选,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哪个版本,这是solidworks2012之后才有的功能
如果在图形区域绘制实体时输入了尺寸值,则您可以 ...

不得不得说  高手  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动图

就是这个了

网友B:
其实这样做只是方便绘图,还是没有完全定义,因为草图的线条任然是蓝色的……当复杂的零件要修改是就比较麻烦了,往往会动一个尺寸整个零件都不对了……建议画好后还是拉一下尺寸,让所有线条都完全定义成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动图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我的完全定义了

网友(2015-04-22):
我也想学一学,哪位大侠会呀 出来指导指导

网友:
设定好了,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样做只是方便绘图,还是没有完全定义,因为草图的线条任然是蓝色的……当复杂的零件要修改是就比较麻 ...

有道理,我爱用镜像,镜像完不标尺寸,不动还好一动全乱,听着和这个类似

网友(2015-06-16):
不得不得说  高手

网友:
我还以为是自动标注呢 我就说好像这样的功能不是很实用呀

网友:
好东西, 又学会了一个技巧,谢谢LZ 谢谢板大

网友:
没有意义,零件太复杂的话,自动标注出来,还要自己改好久,非常麻烦

网友:
自动标注时对于复杂图形就会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