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5-03-02):
请教各位社友,关于电机如何选型?
最好是能举个例子,然后附上略为详细的计算过程!万分感谢!

网友:
你问的太笼统了,叫人怎么跟你说。
电动机有笼型电机,直流电机,同步电机,伺服电机,它们的机械特性曲线是不同的,根据你的工作机及传动机的特性曲线选择与之特性匹配的类型。
你要说计算啊,简单的会点,深奥的有专门一个学科讲这个。

网友:
去翻翻坛子里的老帖子吧,很多的

网友A:
计算,你找@何其 @孙启明

网友(点评):
说句不客气的话,让我来计算,那也难不倒我。阁下有能难道我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你找@何其 @孙启明

我设计的饲料粉碎机的计算,你肯定做不来。不服的话我把你需要的相关技术参数都给你,你给我计算一下产量。或者你把计算公式列出来就算你赢。怎么样?这个问题你敢接吗?也许你说对粉碎机没研究,好,对风机总会知道一二吧?我把我设计的粉碎机上的风机的相关技术参数全给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给我算算这个风机的风量、风压和效率。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叶轮与风机内侧的间隙决定效率的高低,你却不知道这个逻辑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对不?但是我知道,哈哈,不服?比划一下试试。有时候搞技术是要见真章的,远不是骂人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没事别惹喷子……我知道,我这句话会在社区树敌……哈哈,大不了换马甲!

网友:
在这里发贴,不如在百度上搜一下。大把的资料,计算例题。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