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滚刀可以加工两种参数的齿轮吗

楼主(2015-03-02):
一种滚刀可以加工两种齿轮吗,比如一种是模数5.5,齿数106,另一种是模数5.5,齿数107,直径有一点差别,然后滚刀是根据第一种设计的,可以加工第二种齿轮吗

网友A:
压力角,和模数一样。就可以了。齿数不一样,挂轮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角,和模数一样。就可以了。齿数不一样,挂轮变。。

压力角一样

网友(点评):
你是滚齿工?齿顶倒角有一点影响,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力角一样

不是,要是能用就不买新的滚刀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
我还以为你想问的是变模数滚刀,
像这种模数一样就更可以了

网友:
压力角,模数,顶隙系数这些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压力角一致,模数一致,齿数这么点误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