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气增压缸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5-03-02):
昨天拆了一个新的气气增压缸,型号是sms-vba40a-04一群人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懂工作原理,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一样结构的图,无奈图太小看不清楚,求助懂的人介绍一下。

网友:
见都没见过,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
气体增压器利用大面积活塞端的低压气体驱动而产生小面积活塞端的高压气体。气体增压器迅速往复工作,随着输出压力接近设定压力值时泵的往复运动速度减慢直至停止。并保持这个压力,此时无零件运动。当压力平衡打破后,增压器自动开始工作到下一个平衡。

网友:
气体有压缩性法增压。所以八成,图中黄色部分是从油箱吸的油(该有气控单向阀呀,莫非是油泵打的油?),然后在屁股那弄个增压缸(活塞杆很细)。全气动,只是黄色部分是液压油,主缸是个双联缸,插入黄色部分相当于个柱塞,无需用活塞,和缸壁不磨擦。

玩玩意能产生较大的力,既避免了液压那套东西,又避免了气缸过大(气动力小,除非缸很大)。但你看增压活塞杆这么细,增压驱主缸时,主缸必慢,可能夹个模具,只需静压力无需速度的工况下用一用,或高压低速的工况下搞一搞。

图中看,增压缸的启动是用外控换向阀,主缸后腔气压一高,就把增压换向阀推启,增压,和压铸机启动增压一个原理。

网友(点评):
左上角的节止阀,平时应处关死状态,因为是从前腔引来的增压启动阀芯右端背压气,防增压缸随便乱启动。如果是液压,你把油封死,增压启动阀换不了向,因为油不可压缩,气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不懂,看看大叔怎么说

网友(2015-12-03):
分三个行程 快进行程  力行程  返行程 这应该是气液增力缸

网友:
气动增压缸 正规叫法叫 倍力气缸 ,原理也简单 两个气缸串联起来的,工作时两个进气口同时进气,后面的气缸活塞杆顶在前面气缸的活塞杆上,形成F1+F2=合力F3 (气缸的输出力): ,根据需求可以串联多个缸,气缸的输出力成1个缸的倍数增加。

另外,气缸还会和液压缸结合使用,叫气液增压缸,利用气体的压力和液体的不可压缩性的优点;性价比较高。

网友(2016-01-07):
上原理图,可否看明白?

网友:
为什么回复没有了? 看附件的原理图,应该可以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