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编程:铣正多边形的程序

楼主(2015-03-02):
同样是铣正多边形的程序。

都是在三角函数内运用了正多边形的性质写出关系式,贴上一篇自己用的,这是顶点在x轴上的一个样例
在该样例中,只需修改边数#3,边长#2以及加工要求中的z值即可。
#1=1
#2=50(边长)
#3=10(边数)
#4=#2/2
#5=[#3-2]*180/#3
#6=#5/2
#7=360/#3
G54G90
G0Z150M03S500
G0X0Y0
N1IF[#1GT[#3+1]]GOTO2
G68X0Y0R[[#1-1]*#7]
G1X[#3/[COS[#6]]]Y0F60
G1Z-2F300
#1=#1+1
GOTO1
N2G69
G0Z150M09
M05
M02

楼主:
忘记一件事,程序中未添加刀具半径补偿是因为在使用的时候根据所选刀具编程,请自行脑补

网友A:
话说宏程序和普通的程序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像渐开线齿轮这样的工件就可以用宏程序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宏程序和普通的程序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像渐开线齿轮这样的工件就可以用宏程序切出来?

在我的理解里,宏程序就是各种轨迹方程的变换表达,普通程序考虑的是上下工步的连贯性,宏程序只是在表达一个工步应该完成的工作。特种曲线加工也应用了曲线方程,按照理论来讲,渐开线也有自己的函数式,也可以用宏程序表达。不过现在的编程软件太强大了,所以,你懂得╮(╯▽╰)╭

楼主:
亲人们,帖子里有错误,请原谅我的马虎。在X坐标表达中X[#3/[COS[#6]]]处的#3是#4。并且未考虑绝对值的问题,请大家不要照搬一楼程序,待我修正试机后,贴上运行程序〒_〒

网友B:
g16也就两三段吧

楼主:
#1=1(圆心角增加次数)
#2=50(边长)
#3=3(边数)
#4=#2/2(边长一半)
#5=[#3-2]*180/#3(内角)
#6=#5/2(内角一半)
#7=360/#3(中心角)
G54G90
G0Z150M03S500
G0X0Y0
N1IF[#1GT[#3+1]]GOTO2
G68X0Y0R[[#1-1]*#7]
G1X[ABS[#4/[COS[#6]]]]Y0F60
G1Z-2F300
#1=#1+1
GOTO1
N2G69
G0Z150M09
M05
M02
好了,这是上机调试完成的程序,可用。半径补偿自己根据加工刀具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6也就两三段吧

求教!这是我极坐标铣削正六边形的一个程序。字节少,但是要算数。
G54G15
G0Z0M03S500
G0X100Y-100
G1Z-3F60
G16
G1X45Y300
Y240
Y180
Y120
Y60
Y0
Y-60
G15G0Z0
M05
M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理解里,宏程序就是各种轨迹方程的变换表达,普通程序考虑的是上下工步的连贯性,宏程序只是在表 ...

谢谢指教

网友B:
......
G16G90G1X45.Y300.

G91Y-60.K5.
重复五次即可
G15
......

G15
G15

......

网友(点评):
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复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
G16G90G1X45.Y300.
G91Y-60.K5.               重复五次即可

你确定G16下G1可以用地址K?
我干活少,你别骗我……

网友:
正多边形一般图纸标注都是外切或内切圆,边长很少标注。建议可以增加程序的自判断选项:与圆相切或边长。

网友(2020-08-27):
此程序,有问题,请作者联系5985497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