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后处理

楼主(2015-03-03):
MASTERCAM后处理格式修改 转载

对于后处理格式,一般的用户有三个层次的需求:

一、PM 自带的后处理中有适合自己机床要求的,不过要修改、增删些代码。
二、没有适合的,需要改写后处理。
三、机床的代码格式完全与普通 G 代码格式不同,需建全新的后处理。

现在开始准备工作:

1、以不同的控制器试着处理几个G代码文件出来,然后和自己机床的代码进行比较,选一个最接近自己的。
2、打开ductpost\dp-index.html,准备有问题就看帮助。
3、运行:ductpost -w [控制器类型] > [控制器类型].opt ,从而生成OPT文件,这个选最接近你机床的控制器。如:ductpost -w hurco > hurco.opt 。 这时就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来打开这个opt文件了:

1、程序头、程序尾的改写:
这个在以下的定义里面:
define block tape start
********************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tape end
*******************
end define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如:

define block tape start
"%"
N ; "G17G90G80G40G49"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tape end
N ; "M05"
N ; "M30"
end define

不过注意这种引号方法优点是简单明了,但控制器只是把它当字符处理,而不能以模态存在,具体可参见其它说明。

2、是否需要N行号?
%
:0001
N10G28G91X0Y0Z0
N30T1M6
N40G0G90X-25.Y-40.S800 M3

如这上面的N10、N30、N40,另外行号的起始、增量、最大都可以定义。如果不想要行号,可修改为以下值:
define format ( N )
not permanent
end define

3、是否需要Message?

N60( MSG, Toolpath Name: ET)
N70( MSG, xyzxyz_cut_1 ET)
N80( MSG, Output: ET)
N90( MSG, UNITS: MILLIMETRES ET)
N100( MSG, TOOL COORDINATES: TIP ET)
N110( MSG, LOAD TOOL ET)

上面的信息,可修改为你需要的,具体参见帮助。也可选择不输出,如:

message output = false

4、圆弧的输出格式:

这个需要讲一下,输出R的就不讲了,专讲I、J、K的输出。大致有三大类:

a、I、J输出为圆心的绝对坐标值。
b、I、J输出为相对坐标值,具体值为:圆心坐标值-圆弧始点坐标(常用)
c、I、J输出为相对坐标值,具体值为:圆弧始点坐标-圆心坐标值

define format (I J K) :定义I J K的矢量
scale factor = -1
end define
5.定义左右刀具补偿
define codes
comp on left = G2 41
comp on right = G2 42
comp off = G2 40
end define

#14 :从#14~#41为定义旋转轴的写法,如小数点的位数, /-的输出等等

define format ( A )
address letter = "A"
address width = 1
field width = 8
metric formats
decimal places = 3
decimal point = true
sign = if negative
leading zeros = false
trailing zeros = true
end define
#26
word order = ( A )
#28
units = metric
message output = false
spindle output = (2 0 0 0 )
coolant output = ( 1 2 )
#32
define format ( C )
address letter = "C"
address width = 1
field width = 8
metric formats
decimal places = 3
decimal point = true
sign = if negative
leading zeros = false
trailing zeros = true
end define
#39
word order = ( C )
#41
units = metric
message output = false
spindle output = (2 0 0 0 )
coolant output = ( 1 2 )

#33
define keys :定义旋转轴名称
azimuth axis = C
elevation axis = A
end define
#38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 (0. 0. 0. 0. 0. 1. )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 (0. 0. 0. 1. 0. 0. )
#41
spindle azimuth rotation = true :定义方位轴方式,true为主轴头式false为工作台式
spindle elevation rotation = true :定义俯仰轴方式,true为主轴头式false为工作台式
#44
azimuth axis direction = positive :定义方位轴用法,相对还是绝对
elevation axis direction = positive :定义俯仰轴用法,相对还是绝对
#47
azimuth axis units = degrees :定义方位轴单位
elevation axis units = degrees :定义俯仰轴单位
#50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 ( 0 0 0 0 0 1 ) :定义方位轴参数
azimuth centre = ( 0 0 0 ) :定义方位轴圆心参数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 ( 0 0 0 1 0 0 ) :定义俯仰轴参数
elevation centre = ( 0 0 0 ) :定义俯仰轴圆心参数
pcs origin = ( 0 0 0 0 0 0 ) :定义旋转轴圆心
linear axis limits = ( -99999 999999 -99999 999999 -99999 999999 ) :定义线性轴范围
rotary axis limits = ( -99999 999999 -99999 999999 999 1 ) :定义旋转轴范围
move safe angles = ( 0 0 0 0 0 0 ) :定义起始角度
linearise multiaxis moves = false :定义机床是否支持线性多轴联动,false为支持true为不支持
multiaxis coordinate transform = false :定义机床是否支持多轴联动,false为支持true为不支持
integer 3 = 1 :定义是否进行多轴处理
integer 9 = 5
integer 22 = 1
integer 23 = 1
integer 24 = 0
integer 25 = 0
integer 28 = 1
integer 38 = 0
integer 40 = 10
block start = 1
block increment = 1
maximum feedrate = 16000.0 :定义最大进给量
comp output = (1 1 1 2)
message output = false :定义是否输出信息,false为不输出true为输出
block order = true
define block tape start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tool change first clear :定义程序头和换刀及换刀后的第一个动作
"T1 M6 D1"
"TRAORI(1)"
"HSM"
S ToolSpeed ; M1 3
G6 54
G5 90 ; G1 0 ; Z FromZ
G5 90 ; G1 0 ; X FromX ; Y FromY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rapid :定义快速移动
G1 ; X ; Y ; Z ; A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circle
G1 ; G2 ; X ; Y ; Z ; I ; J ; K ; D ; A ; C ; F ; M2 :定义线圆弧移动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
G1 ; G2 ; X ; Y ; Z ; D ; A ; C ; F ; M2 :定义线性移动方式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tape end :定义程序尾
"M5 M9"
"M30"
end define
end

所以这个就要看你机床格式来具体设置了,修改以下值为你所需:
incremental centre = true (相对,反之false绝对)
相对有两种,所以:
scale factor = 1 或 -1
另外有些机床不能输出360度的圆弧,这时需要将其分为几段输出:
full circle = false
5、换刀的格式:
如:
define block tool change first
N ; OP ; change tool ; T ToolNum
N ; "G48"
N ; G1 0 ; Z FromZ
end define

里面可自己添加你的机床换刀时所需的代码,如打开刀具长度补偿。

6、快速运动、直线运动、圆弧运动的代码:

参见:
define block move circle
N ; G1 ; G2 ; G3 ; X ; Y ; Z ; I ; J ; K ; F ; D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
N ; G1 ; G2 ; G3 ; G5 ; G6 ; X ; Y ; Z ; ; T ; S ;
M1 ; M2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rapid
N ; G1 ; G2 ; G3 ; G5 ; G6 ; X ; Y ; Z ; T ; S ;
M1 ; M2
end define

你也可在帮助文件的指引下,修改上面的代码,如:不想要每次输出G17之类,可以删掉G3。。。当然修改前要了解清楚该代码是做什么的,另外注意备份,随时恢复。

7、多轴:

PM 这点做的非常好,如4轴的几种方式、5轴的几种方式都有代码可参考。如:在X轴加一个圆盘A,只需添加、修改以下几行:

Fourth rotary table axis :- ( A. rotating about X. )

define format ( A )
decimal point = true
decimal places = 3
end define

word order = ( A )

define keys
azimuth axis not used
elevation axis = A
end define

spindle elevation rotation = false ## Default
elevation units = degrees
elevation axis direction = positive

azimuth axis parameters = ( 0. 0. 0. 0. 0. 0. )
elevation axis parameters = ( 0. 0. 0. 1. 0. 0. )

define block move rapid
N ; G1 ; G2 ; G3 ; G6 ; X ; Y ; Z ; A ; H ; M1 ; M2
end define

define block move linear
N ; G1 ; G2 ; X ; Y ; Z ; A ; F ; M1 ; M2
end define

具体可参见ductpost/multex4.html页及5 轴的帮助页。。。

注:总结,多轴后处理的写法,如有错误遗漏处欢迎批评指教。

补充内容 (2015-3-4 23:09):
内容是PowerMILL后处理

补充内容 (2015-3-4 23:09):
对你们抱歉啦!!

网友A:
标题是mastercam 内容却是powerm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mastercam 内容却是powermill

初学者,我是不是搞错了,我再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mastercam 内容却是powermill

对不起我弄错了!!

网友B:
大学有学点MAX  可能好像上班后 用的公司用的不多
现在学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有学点MAX  可能好像上班后 用的公司用的不多
现在学SolidWorks

solidworks算图纸,mastercam是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有学点MAX  可能好像上班后 用的公司用的不多
现在学SolidWorks

我感觉虽然solidworks有solidcam,但是还是没有mastercam的程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