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螺母从振动盘出来后如何抓取

楼主(2015-03-03):
振动盘

振动盘

M5的六角螺母,经过振动盘排序后,到固定的定位点等待,这时需要将螺母抓取到另一处(工件处)放置,请教自动化牛人这么小的螺母,有什么机械手类的东西可以抓取吗?主要是要精确定位放置,有什么方法可以抓取螺母,移动,到达定位点,放置,这样往复循环?

网友A:
螺母是水平出来的吧?我觉得应该让螺母在最终位置处中心孔能定位。弹性轴取螺母,移到需要位置后推出弹性轴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是水平出来的吧?我觉得应该让螺母在最终位置处中心孔能定位。弹性轴取螺母,移到需要位置后推出弹性轴 ...

谢谢解答,螺母是水平出来的,振动盘出来之后到固定点等待,因为螺母是六角的,最后到了定位点时,放螺母的卡槽也是六角的,螺母要精确放入卡槽

网友:
可以试一下真空吸!

楼主:
另外,弹性轴是什么结构,没有接触过,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B:
用气动三爪抓取放料可精确正负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气动三爪抓取放料可精确正负0.02

由于工况的关系,M5的六角螺母需要放入到六角卡槽,请问气动三抓是从外面抓取吗?从外面抓取恐怕没有空间,卡槽比螺母略大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螺母是水平出来的,振动盘出来之后到固定点等待,因为螺母是六角的,最后到了定位点时,放螺母 ...

振动盘出来后位置,看你卡槽尺寸和螺母尺寸相差多少。比较宽松的话直接用带定心的抓手,怎么抓怎么放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工况的关系,M5的六角螺母需要放入到六角卡槽,请问气动三抓是从外面抓取吗?从外面抓取恐怕没有空间 ...

放料卡槽是跟螺母一样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料卡槽是跟螺母一样高的吗?

放料卡槽比螺母高0.5mm左右

网友(点评):
平行手指缸,仿六角夹,夹中正上装弹压件>抓取:外夹,夹持高度螺母3/4,弹夹件顶住螺母压缩。放料:放入槽内<1/4螺母高,松爪,弹压件反弹将压螺母完整入槽内。

网友:
用弹性轴的话还要经过二次抓取,显得有些麻烦了。随便画了个方案,你看看。

楼主:
螺母需要放入,这个卡槽里面,卡槽和螺母几乎一样大,只有一点裕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母需要放入,这个卡槽里面,卡槽和螺母几乎一样大,只有一点裕度

我想结合8# 出料 用吸 怎样?吸 不能有转动。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到时很符合,就是M5的螺母,这么小的细孔,能稳定吸住不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可否

网友(点评):
这个不说别的,成本就承受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结合8# 出料 用吸 怎样?吸 不能有转动。

不是叫你吸孔,吸面。

网友:
仿形电磁铁

网友E:
我看到有客户用类似的凸轮机构来抓取一个很小的料件,大概直径1mm的圆柱棒,长15mm不到。你的螺母不知可否参考这样的机构,抓手部分可以自己更换,成本对凸轮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还行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不是准备打螺母,目前打螺母是比较难做的,不像打螺丝那样,需要回转纠偏对正,否则螺牙对不上。

楼主:
根据各位友人的热心提示,目前有了初步的方案,大家看看,可行不?  利用磁铁再定位点吸住螺母,到达卡槽正上方时,推杆往下推,螺母离开磁力吸住范围,推入卡槽。

网友(点评):
此法可行,只是定位柱还要改一改

网友(2015-05-09):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考虑抓取的时候会不会位移,要是位移的话怎么放进卡槽!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转盘式多工位的电子组装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
试一下磁铁。

网友:
此帖值得收藏!!

网友(2015-08-03):
楼主可否告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还有六角螺母震出来怎么保证每次都是一个位置?

网友(2015-11-02):
引用 网友A:
螺母是水平出来的吧?我觉得应该让螺母在最终位置处中心孔能定位。弹性轴取螺母,移到需要位置后推出弹性轴 ...

请教老师 什么是弹性轴 问了问度娘还是不知道 大师能否讲解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可否

这个可以有 呵呵

网友(2016-03-31):
找德派或者webber.或者网上搜nut feeding

网友:
上次在上海展会看见一家非标公司是用高压空气吹过去的

网友(2017-02-20):
楼主你好,请问机械手抓取螺母最终怎样实现的,如果遇到非磁性材质怎样办

网友(2017-05-27):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有客户用类似的凸轮机构来抓取一个很小的料件,大概直径1mm的圆柱棒,长15mm不到。你的螺母不知可否 ...

你的运动轨迹是?

网友:
做好一个夹具中心留个气孔用气源吸住他进行抓取

网友(2018-01-05):
首先,螺母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假如从振动盘出来的时候螺母的的六角是随意的,那么就需要确定定位然后放入到六角槽里面,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使用视觉来定位,而且精度很好,不过造价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在前面振动盘出来的导槽做一些结构,使得螺母只能按照一个固定的六角方向过来,那么可以直接使用弾性轴把螺母放入到六角槽里面。

网友:
振动盘出来的话螺母摆放应该是一样的状态,以前我们做这个得夹取一般是用气爪和旋转气缸等实现夹取和定位的,但是这么小的螺母用气爪夹的话好费点心思了

网友(2018-06-30):
看应用场合,可以接受磁化的话可以考虑19楼意见。用仿形电磁铁,
不能的话仿形真空吸工装也行。

网友:
气动夹爪就可以,撑内侧

网友:
平行爪抓取,螺母到料顶起

顶起装置

顶起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