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的学习液压基础知识,需要学习什么呢?

楼主(2015-03-03):
      本人是大四学生,应聘了个液压设计的工作,该公司是从事矿山机械的。在公司要先在一线实习。我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在实习期间要看实习表现,才能从事液压设计工作。大学期间液压方面只学了液压与气压传动这门课。实习期间想系统的学习液压理论基础知识。为以后打好基础,请问各位大侠我需要看些什么课程呢?

网友:
我现在也想学学液压的知识,可是完全没接触过,一点都没学过。我应该从什么开始学呢?现在是完全不懂啊

网友:
你不是在实习吗,你们公司肯定有已经成熟的液压系统图,你把整机的液压图纸借过来看看,分每个环节一个一个弄懂。液压这种东西还是结合实际的项目比较好,还有就是大学课本里面也有不少成熟机器的液压系统图,也可以多翻翻,看完之后最好自己能够离开课本自己画出液压图。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去你们公司现场,找到一台机器,自己测绘那台机器的液压系统图纸,能够自己测绘出来,然后结合动作,讲出每一个动作的作用,这样也是个很好的减压知识的方法,最后就是涉及到每一种动力,执行,方向、辅助等原件的选择,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哪一种,为什么。

网友:
同问啊,我也想学

网友:
我当初和你情况差不多,13年7月毕业,脑子进水了,大四没考研在家考研,然后没考上……14年3月进了一液压公司到现在……开始肯定要在车间的,该干啥干啥就是,别嫌脏,那时候我天天下班都一身淡淡的的液压油的味道……和车间师傅搞好关系很有用,态度积极点。要和图纸结合起来,车间有图纸的,准备个本子,每天把学到的东西记下来,等你实习结束了,开始搞设计了,也要有事儿没事儿就去车间跑,很多东西图纸并不如实际的东西直观,前期可能并不能涉及很多设计系统上的东西。多学,注意出的问题,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