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推油缸改造成双推可行吗?结构需注意那些细节?

楼主(2015-03-03):
如图,油缸行程1.5m,升降用,有负载时下降速度0.1m/s,空载时自重太小下降太缓慢(几乎不动、暂不考虑配重),

在此油缸基础上改造成双推此方案可行吗?上端口防泄油结构怎么设计合适?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缸径是80的?
能不能修改,还要看活塞上的密封是双向还是单向的。
改双推,并不是最好的方案,一动牵全身。
能否把后端盖的孔径加大,加大回油流量?

网友(点评):
大侠高见,D=76,增大泄油回来流量、2t负载工况时下降速度就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