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示的螺纹, 该如何定做刀具及刀具的参数?

楼主(2015-03-03):
如图示的螺纹, 该如何定做刀具及刀具的参数? 提前谢谢。 有明白的传授下。

网友:
UN螺纹60度牙形角,螺距一英寸10牙,也即2.54mm,大径、中径尺寸范围都有了英制转换为公制即可, b8 e7 G; f( [. K$ a
公制螺纹一样的螺纹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