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图中关于压缩弹簧问题

楼主(2015-03-03):
在装配图中我用到2个弹簧(规格相同),不过压缩量不同,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画那?

网友A:
一线一圆——扫描——沿路径扭转——线的两端位置定义固定到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线一圆——扫描——沿路径扭转——线的两端位置定义固定到装配体

您这是在装配图中画弹簧?

网友(点评):
画好零件——装配——再修改定义

网友:
只会画普通不能动的弹簧

网友B:
创建不同工作高度的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是在装配图中画弹簧?

那么您在画零件图的时候,线是怎么定义长短的那?因为按照您说的意思,是在装配图中修改线的长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建不同工作高度的配置.

是的,我也刚刚实验过了,还可行。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A:
一线一圆——扫描——沿路径扭转——线的两端位置定义固定到装配体

多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