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心孔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轴类零件,图纸上有标中心孔,比如:A2.5 GB/T145-2001,如果此中心孔须保留,那么零件加工完成后,检验人员需要检验中心孔尺寸吗?
    如果需要检验尺寸,需要检哪几个尺寸呢,以什么标准呢,是按GB/T145吗。
    中心孔是相应中心钻加工出来的,尺寸不就是由相应中心钻定了嘛。

网友:
中心孔多是辅助类用途

网友A:
一般不用检验,多数中心孔是工艺孔,方便机械加工设定的。除非有特殊要求的中心孔

网友:
保护它不出现磕碰伤即可,它是后续加工或者检验的基准,也有可能是组件装配检测的基准,这种情况下要求保留中心孔

网友:
中心孔主要是用于后续加工或者检测的定位用,一般也是粗略的检一下,看外面的倒角加工出来没

网友(点评):
是的,外面倒角与顶尖配合的,一定要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检验,多数中心孔是工艺孔,方便机械加工设定的。除非有特殊要求的中心孔

这个不一定,看哪个行业

网友:
A型?保留?

网友:
我用打完中心孔,再用钻头打,为什么下孔歪了?孔深50MM。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点评):
重申:A型是不宜做保留地!

网友(点评):
是的,这里的A型中心孔其实是否保留都可以的,零件加工完成后中心孔也就没有用了。

网友:
中心孔一般都是加工需要的,要检验也就检验下深度,直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