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节流阀能调流量

楼主(2015-03-03):
泵是定量泵,电机转速也不变,难道节流阀能憋慢电机? 要是叶片泵,从泵芯和配油盘的间隙间,可能会漏出些油,如果是柱塞泵,则一点油也不会出来,节流阀是怎么调得流量?

网友:
泵应该有回油的管路

网友:
没有溢流阀么?

网友(点评):
有溢流阀,是不是都要憋得溢流,憋到系统压力才能调速?

网友(点评):
如果是双联泵,憋得低压卸荷,光剩高压排量,那节止阀只能调出这一种流量?

网友:
电机转速不变,还是柱塞泵,还没有溢流阀,泵排量是一定的,转速是一定的,流量就不会变,节流阀没节流……

网友:
会憋慢电机,节流调全关,电机就堵住烧掉。
或者内压升高,液压油撑裂机壳、撑大转子间隙而泄露掉

网友:
就一水龙头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首楼的问题太幼稚,不相信是先生所问。

网友(点评):
我不知为不知,你来具体的。

网友(点评):
上面3.4.5楼回帖说得很清楚了,好好记住就行。

网友(点评):
不想老先生原来就是三四五楼的水平,这还要你们讲,我想我在三楼的点评很经典,还望祥解,双联泵的节流阀,只能调出一种流量?

网友(点评):
二问,是不是憋得电机达到很大负载,节流阀才能调流量?(溢流阀溢流)。三问,哪怕只把缸速降一成,也要溢流阀溢流才行? 以上提问没有陷井,的确不知。

网友:
5l楼的情况只会在不使用溢流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一个液压系统,溢流阀是必不可少的配置。
现在一般用一个电磁溢流阀,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如果泵不停转,就让溢流阀打开,泵排出的油液直接通过打开的溢流阀回油箱。
系统工作时,溢流阀一定也工作,这样才能建立系统压力。溢流阀的阀芯在压力没有建立前是关闭的,建立压力后则随工作流量的变化作不同程度的开启,在保证系统调定压力时溢出部分或全部泵排出的油液。
双泵如果压力不同,一定使用两个调定压力不同的两个溢流阀。
系统建立压力后,不管没有工作器件启动,都可以看作油泵电机全负荷运转。也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工作器件的节流阀才有用。
1、如果使用双泵通过一个进油口和一个回油口同时作用于一个油缸,而且只有一个节流阀,很显然,在低压时可以通过节流阀的油液要小于高压时。但节流阀的调定开口应该按低压泵排量,其许可通过流量恐怕会大于高压泵排量。这个情况下,节流阀实际只对低压设定。
2、电机的选用按系统最大压力和油泵排量选定,溢流阀一工作,电机必定以满负荷运转,但不是“憋得电机达到很大负载”,不会超过电机能力的。
3、只要工作器件需要的油量少于泵排量,多余油量都得由溢流阀回油箱。

网友(点评):
这就是你的回答,前半费话,后一半绕来绕去,不知所云。 低压卸荷阀怎么能调流量?它只有卸荷全开,与关闭两种状态,不存在什么开口量。

网友(点评):
看来老先在在这个问题上,不比我懂的多。

网友:
凡是学过液压传动的都知道这个常识!如果木有学过,可以问度娘!

网友(点评):
你一边玩去,你差远了,你再上一层才知道自个无知。

网友(点评):
本尊不喜欢攻击性太强的!不争也罢!

网友:
技术文字为严谨,行文罗嗦无可奈何。
本帖讨论节流阀,你在7楼点评里问的是“双联泵的节流阀,只能调出一种流量?”
问题文字简单,但也可以说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我只能啰嗦地先做个限定“如果使用双泵通过一个进油口和一个回油口同时作用于一个油缸,而且只有一个节流阀”,然后再分析。不料你却在在8楼点评“低压卸荷阀怎么能调流量?它只有卸荷全开,与关闭两种状态,不存在什么开口量”了。你的前面问题和这个卸荷与否有关系吗?
先生和在下,可笑的应该是谁?

网友(点评):
彭老,别和他生气了,没必要啊

网友(点评):
没有生气。和周健先生的交流很有趣,也愉快。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什么叫双联泵?那一定是高低压双联,我以为你专业所以才没祥解。高低压双联,低压泵装的一定是卸荷阀,而不是溢流阀。

网友:
楼主真是个搞笑的人,简直是极品。

网友:
楼主需要补点液压知识。。

网友:
一般节流阀都和溢流阀配套使用,多余的流量就从溢流阀中流走了。而不会出现楼主所谓的憋压现象

网友(2017-12-23):
这问题太小儿科了

网友:
学习了,各位前辈

网友:
感觉楼主出个问题是来抬杠的,而且自己钻进了死胡同,还要问这个胡同为什么叫死胡同。。。别人给他讲解标题,还非要搞出其他名堂来。有请楼主搞清楚各种阀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