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与注塑机异同

楼主(2015-03-03):
虽然压铸机行业产值不到20亿,注塑机行业仅海天一厂就有100亿产值。但注塑机是仿压铸机设计出来的,合模部分两者相同,说一下不同之处:

1)合模强度不同

力劲把20台160T注塑机的合模部分用在压铸机上,结果四台断头板,三台断中板,一台断尾板,还断大杠(两机的头板不通用,可能重新设计了低强度头板供压铸机用)。压铸机的压射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大,冲击力即动能,注塑机射出活塞速度为零点二米,压铸机的压射活塞速度五到十米,所以两者的动能相差上千倍。开车往墙上撞,如踩下离合,则只有动能作用于墙,如不踩离合,则动能与发动机的推力会叠加。在模腔里,液压力与动能会叠加,此动能细究起来似乎并不大,因为压射速度相当于人奔跑的速度,压射运动部重量尚不及一个人的重量,何以几百吨的合模力顶不住。关键是缓冲,动能在模腔内可能在一毫秒内释放,也可能在十几毫秒内释放(缓冲好),瞬间释放功率相差极大。

2)压铸机是双联泵

而注塑机是单联泵,因为注塑机的射出是高压高速(相对于泵的排量是高速)同时出现,所以只有用单联泵大电机。而压铸机的压射是储能器驱动,储能器充油时间四秒,释放时间只有百分之两秒。而机器的其它缸,高压与高速不同时出现,所以压铸机用双联泵,以高压小泵对付高压,以低压大泵对付高速,理论上压铸机的电机功率要小于注塑机。前些年有些注塑机用储能器驱动射出,那电机功率应改小一两倍,否则就是菜瓜设计。

3)射出功率相差大

压铸机叫压射,即压力射出,注塑机叫射出。压射速度就算是射出速度的30倍,即压射流量是射出流量的30倍,假设两者的射出压力相同,即压射功率是射出功率的30倍。所以电动压铸机不太可能搞出来,把电机加大30倍才可能直接驱动压射,至少也得是十几二十倍。我说一下,只是功率大,做功并不大,因为压射用时极短,百分之两秒而已。压铸机的高压泵给压射储能器充油,用时四秒,但储能器放油用时只有百分之两秒,充放功率相差两百倍,是不是要把主电机加大两百倍才能搞电动压射?用不了这么大,因为给储能器放油的插装阀,通径毕竟有限,起了相当于电阻的作用,限制了储能器功率的完全释放,如果把储能器底盖砍掉,此时储能器会以最大功率释放,那就是主电机三百倍的功率,主电机就算15KW吧。

以上只是从机械液压层面,说两机的不同,至于工艺使用上的不同,另说。

网友A:
"压铸机的高压泵给压射储能器充油,用时四秒,但储能器放油用时只有百分之两秒".
先生这个数据是哪里得来的?可否明示。

网友(点评):
我是搞压铸机的,哪来的,也可能是三秒,看高压泵的大小。至于用时,压射速度五到十秒,行程十到二十公分,你自个算。

网友(点评):
“储能器放油用时只有百分之两秒”,这放出的油怎么会使“压射速度五到十秒”?油液到未来世界转了一圈?

网友(点评):
先生笔误,是我没理解。

网友(点评):
你没理解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机的高压泵给压射储能器充油,用时四秒,但储能器放油用时只有百分之两秒".
先生这个数据是哪里得来的 ...

充油时间可以根据储能器所需充油量与高压泵排量计算出来,
放油时间可以根据储能器所驱动的工作活塞的运动行程与速度计算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那么,可否麻烦你按周健先生的数据,给一个你所说的原始数据呢?

网友(点评):
先生刚注册,看着很有趣。不会是周健先生的又一个马甲吧。

网友(点评):
原始数据,高压泵每分钟排量40升,快压射行程十到二十公分(储能器驱动),油压12MP,缸径110。

网友:
周先生给了数据:“压射速度五到十秒,行程十到二十公分”。前面有笔误,应是“压射速度五到十米/秒”。
问一问,这“压射速度五到十米/秒”从哪里来?是实测还是计算?

网友(点评):
这是压铸机行业的共知,当然测,压铸机行业有两图,一是速度曲线图,一是压力曲线图。五到十秒说的是平均速度,如平均速度是七米,末端速度可能在十米以上,因为有加速行程,前半程慢。

楼主:
本文有误。 充放功率相差两百倍,如用电机直驱,不用储能器,是得把电机功率加大两百倍。这和插装阀节流的“电阻”作用毛的关系。

有插装阀的电阻作用,功率都相差这么多,如果把储能器底盖砍掉,储能器怕是千分之两秒内就把油放光,充放功率相差两千倍,只是压射用不着这么大功率,所以有插装阀节流,把功率差降到两百倍。

网友(点评):
而且电动压射,电机根本响应不过来,70G的加速度,电机毛能响应,用5公分行程把末端速度加到十米,电机不行的,远远干不过氮气弹性势能。直线电机才1G的加速性能就吹上天了。

网友A:
就等你“这是压铸机行业的共识”这句话。
任何知识体系的建立,都是几代人的积累,再牛的人,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
凭着一点小聪明就狂妄不可一世,你说要得不?

网友B:
前辈,不要黑力劲啊,,现在力劲的4000T的都可以出口到通用,你说的那些事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点评):
中山力劲的前机修队长对我说的,中山力劲做注塑机,也做160T压铸机吧,逻辑很清楚,先试小吨位,以为小吨位合模力小——

网友(点评):
我黑过力劲无数次,周健大名你不晓得?但这次恰恰不是黑力劲,我对力劲的这个试验是欣赏的,如果试验成功,大量的零件通用——所以你文化不行,黑与不黑你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不要黑力劲啊,,现在力劲的4000T的都可以出口到通用,你说的那些事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

久仰大名,压铸机的泰斗啊,听说你跟老刘很熟吗

网友(点评):
我跟老刘称兄道弟,你说的是力劲看大门的刘麻子吧。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Lk看门的老刘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等你“这是压铸机行业的共识”这句话。
任何知识体系的建立,都是几代人的积累,再牛的人,也是站在前人 ...

老先生小看在下了,你也看看九楼的回贴,这些天压铸机行业的人看到我在这,来拜山的人不止一个了,况压铸机还是个小行业。

老先生动辄把民族压铸机之父当孙子训,实有自高自大之嫌。

网友(2016-03-15):
引用 楼主:
老先生小看在下了,你也看看九楼的回贴,这些天压铸机行业的人看到我在这,来拜山的人不止一个了,况压铸 ...

“民族压机之父”  是谁评? 怎么评的? 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机的高压泵给压射储能器充油,用时四秒,但储能器放油用时只有百分之两秒".
先生这个数据是哪里得来的 ...

你说的是1次还是2次块?

网友(2016-12-10):
力劲是注塑机出身,最早厂在深圳布吉一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