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测量与补偿,请教

楼主(2015-03-03):
去年生产一台设备,XY方向运动,底层X方向丝杠加两根导轨伺服电机驱动,Y方向两根丝杠两伺服电机用一个驱动器。现在问题加工的产品间距有误差,XY直角有角度,现在我想测量出实际运行的误差进行补偿,激光干扰仪太贵,请问有什么好的量具和方法可以去测量。

网友:
自己用角尺校表,再补偿进去

网友A:
可以用步距规。这个和激光干涉仪的检测效力是一样的。价格在2万钱左右。XY直角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比如切四方,对角线长度不一样,还是别的。

网友:
在正方形的角上镗四个孔,插入直销,用块规检查对角线孔距即可。

网友:
借个干涉仪,我们厂有!哈哈

网友:
直接开机加工样品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步距规。这个和激光干涉仪的检测效力是一样的。价格在2万钱左右。XY直角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比如切四方 ...

产品在工件上冲孔,正方形冲1000多个孔,然后把几张冲好的产品叠在一起。现在丝杠运行距离和实际脉冲不符。导致每片一致性都不一样,对角线也不一样。在现场用投影仪测量产品后做补偿效果好一些,还是达不到要求。问题还是机械方面的问题。组装用平行归和方归找的丝杠和XY角度。机械肯定会有误差,直线误差好测量,对角线就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测量做补偿。

网友B:
既然你都用上投影仪检测产品了,相信精度要求满高的。你首先检查你的丝杠选择和装配是否合适,有没有预压?电机匹配及控制方式是否合适?然后才轮到检测XY的垂直度。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则要考虑使用光栅尺或磁栅尺做完全闭环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都用上投影仪检测产品了,相信精度要求满高的。你首先检查你的丝杠选择和装配是否合适,有没有预压?电 ...

控制方式没有问题,丝杠是THK,电机是安川的,直线运行可以装光栅,XY角度装光栅检测不出来,有没有检测运行角度的设备。

网友:
我想说的不是你选的品牌的问题,而是惯量,力矩,功率等驱动参数的匹配问题,如果同时运动还需检查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如果真是角度问题,就真得用楼上诸位的办法。步距规或干渉仪了

网友C:
是平铺多片冲还是冲一片再放一片?
如果是在同一个区域内冲,一致性差,那不要想着通过补偿能解决。补偿只能解决可重复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平铺多片冲还是冲一片再放一片?
如果是在同一个区域内冲,一致性差,那不要想着通过补偿能解决。补偿只 ...

是冲一片,材料厚度0.2,尺寸是100*100.上面冲很多孔,最后3片叠成一片用等静压,现在想测出实际距离和角度误差,进行补偿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直接拿产品测量不就行了?你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产品。但看你的描述,补偿解决不了问题。龙门跨度大的话,那就更麻烦,同步误差导致的倾斜,悬垂误差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冲一片,材料厚度0.2,尺寸是100*100.上面冲很多孔,最后3片叠成一片用等静压,现在想测出实际距离和角 ...

现场也测量补偿效果有改善还是不好,现在我想加工和产品精度一样的治具装在设备上,用影像检测孔距与实际脉冲误差,通过软件补偿,一班或2小时进行实际补偿。这样我可以实现机器控制精度就在治具上面。这样以后所有设备只要控制治具精度的一致性就可以满足。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D:
你这可不是机床精度问题而是冲孔后变形了,应该跳步冲,让变形均匀扩展,而不是一排一排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不是机床精度问题而是冲孔后变形了,应该跳步冲,让变形均匀扩展,而不是一排一排冲。

是的有这个问题,我想一步一步排查,先解决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