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装置怎么称呼,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楼主(2015-03-03):
第一次接触,就给提供了照片,不知道这个机械装置叫什么名称,也不知道在哪来能买的到,只好来这里问一下大家!

网友:
自制的吧,可否叫做收卷器?

网友A:
搜手动绞盘或手摇绞盘

网友:
手摇绞盘

网友:
这个手揺绞盘用载货车刹车调整器就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手动绞盘或手摇绞盘

正确

网友:
内部结构可是蜗轮蜗杆?

网友:
内部结构可是蜗轮蜗杆?   应该是蜗轮蜗杆 能自锁

网友:
用手摇绞盘代替,每个100元

楼主:
今天早上来了上网查了一下,名称的确是手动绞盘!谢谢社区的朋友了!

网友:
去大货车修车地看下吧  司机用来覆盖篷布省时省力。

网友:
手动绞盘吧

网友:
现实加强版晾衣架拉手

网友:
个人认为叫手动绞盘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不但要转,还要有反向截止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