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行业的技术装逼

楼主(2015-03-03):
如图,上下两个叠加阀组,先说下面的,下面的就是一个两位四通电液阀,在阀座和先导电磁阀间装了个叠加节流阀。这个两位四通电液阀是外控式,换向油从X孔引来,此油推启主阀芯一端,主阀芯另一端搞了个背压,就是图上的小储能器。实际上这个电液阀起顺序阀的功能,就是推启油要达到一定压力,阀芯才换向。它为什么不直接装个顺序阀上去,因为顺序阀是两通阀,而电液阀是四通阀,四通阀就可以控制插装阀,做插装阀的先导阀,要控制插装阀,得三通才行吧,一通通插装阀芯后腔,一通通压力油,一通通油箱。

所以它相当于顺序阀,顺序阀芯一端的背压是弹簧,另一端是细顶杆,但图上为了装逼,就弄了个小储能器做为电液阀芯一端的背压,得确好看,似模似样的,标志着讲究,技术,就是它妈五年内,这个小皮皮储能器,鲜有不漏油的,且油路复杂维修不便。 而且皮皮储能器虽小,也是储能器呀,就得有储能器附属阀,上面这组全是这个小储能器的附属阀:计有叠加单向阀负责和系统单向连接,以防在系统卸荷时小储能器也跟着卸,叠加减压阀负责调储能器压力,节止阀负责放小储能器的油(拆卸用),还有表,整出这么一堆东西,只为装逼。

楼主:
但是在小吨位上,他又不用小储能器做背压了,而是电液阀与电磁阀间,叠加了个叠加顺序阀,X孔油想推启电液阀主阀芯,先得推开这个叠加顺序阀才行。 要是我设计,叠加顺序阀我都不要,我把电液阀一端阀盖拆下来,打个孔,镶个细顶杆进去,把电液阀变成两位四通顺序阀。

说明他狗日懂,但有意在大吨位上搞复杂,装逼,增加故障,蒙土客户。直到这几年,有些厂家才把大型机的这块也改成这样,扔掉了小储能器及其附属叠加阀。

网友A:
说了这么多,在先生看,已经非常详尽和清楚了。但在受教者,如我这样的愚鲁者,只是头昏脑涨,不明所以。
画张油路图出来就这么难吗?
是先生不屑还是有意?

网友(点评):
实际上我的表达能力,在机械行业,不是最强,也是一流了,细看应能看懂,要么就是技术不行所以看不懂。文字表达这种方式也是有未尽之处,不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在先生看,已经非常详尽和清楚了。但在受教者,如我这样的愚鲁者,只是头昏脑涨,不明所以。
...

主缸屁股有个增压缸,增压缸是储能器驱的。什么时候开启增压储能器,需主缸活塞打到头时才行,打到头时,主缸内油压会急升,就用这股急升的油压打开增压储能器的插装阀,开始增压。增压储能器插装阀的先导阀是个两位四通电液阀,此阀主阀芯一端接主缸,另一端搞个小储能器背压。如图,此两位四通电液阀的先导电磁阀是单画的,该电磁阀换向,就引主缸油去推启主阀芯,进而打开插装阀,进而启动增压缸。图右边是主阀芯(增压启动阀)的背压储能器,有一串附属阀,一楼已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在先生看,已经非常详尽和清楚了。但在受教者,如我这样的愚鲁者,只是头昏脑涨,不明所以。
 ...

但是小机型简单,拿掉了背压储能器,而是加了个叠加顺序阀,主缸油达到此阀设计压力才能通过去推启增压启动阀。就是搞点背压,防止主缸还没打到头呢提前增压。注意先导电磁阀的机能,是个两位阀,一端机能是Y形。AB孔分别接增压启动阀芯两端,把两端都接油箱,不然象现在这个状态,弹簧推增压启动阀芯向左复位,但阀芯左端如不通油箱,有气压,弹簧推不动。右端同理,右端不通油箱右端会被拉成真空,阀芯也动不了,另外阀芯渗油如满了左右端,阀芯更动不了。

细顶杆推启的顺序阀,阀芯靠顶杆的那端也要接油箱,同理。

说一下,以上两图即所谓压力启动增压,和浮动活塞双回路并称现代压射系统的三个特点(由于浮动活塞烂,现在好多厂改单向阀结构了,压力启动也有改成行程启动的,即主缸还在行进中没打到头呢就开启增压),这是德国人当年设计的烂结构,复杂。另有种单回路是我主张的,比这简单得多,单回路结构不使用浮动活塞,也没压力启动这套东西,而是在增压缸前缸装个顺序阀,主缸压力直接启动增压活塞。它这是主缸压力先启动增压启动阀,再由增压启动阀启动增压插装阀,再启动增压储能器——什么玩意,单回路没这套阀,就是直接启动增压活塞了,背压阀改装在增压缸前腔。

网友(点评):
顺序阀机能有点画错了,段要抬上去一点。

网友A:
压铸机液压了解很少,谢谢详尽介绍。
当仔细阅读。

网友(点评):
主缸下我画了个单向阀,增压启动油从单向阀前边引,什么意思?因为一增压,主缸压强干30MP,如果把这股油引出来,阀怎么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机液压了解很少,谢谢详尽介绍。
当仔细阅读。

本质无非就是搞点背压,保证主缸打到头,主缸内升压时再增压。这个背压也可以搞到增压缸前腔去,如图,装了个单向顺序阀。顺序阀上之所以还附属了个单向阀,就是主缸回程油,同时也推增压缸后退。实际上每回主缸都会回程到位,主缸活塞也可以机械推增压活塞杆回程,但增压缸前腔会被拉成真空,所以增压缸前腔也要进点油。

这个序阀顺还有个作用,调增压力,顺序阀压力调大增压力就小,因为背压大了么,调节幅度大,上图的背压方式没调增压力的功能。这是增压启动方式的简化。另有回路的简化,就是主缸和增压缸共用一股油,增压活塞杆中空,内有内置单向阀(自制),储能器油推开内置单向阀,去推主缸活塞,主活塞打到头,产生两个变化,一是油会静止,内置单向阀会关闭(否则一增压,主缸油会往储能器反蹿,建不起增压力),二是主缸压力急增,于是增压活塞克服背压阀压力,开始增压。这种内置单向阀的增压活塞你应该知道,说起来还是油压机行业常用的。

所以这是单回路,主缸和增压缸共用一股油,共用一个插装阀,油路大为简化。看是否是单回路,看有几个插装阀(及其外部手轮),一个插装阀驱两缸就是单回路。而不是看有几个储能器,单回路肯定共用一个储能器,但双回路也可以是一个储能器,然后有两个插装阀,分别驱主缸和增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