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60度后面45度的顶尖,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5-03-03):
前面60度后面45度的顶尖,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没有用过,猜测一下:

1,用于支撑套类零件,可以承受较大的载荷

2、用于车轴端较细的场合,可有较大的退刀空间

网友(点评):
一看说话就知道是干过车工的,第二个正确。

网友(点评):
大侠眼毒,干过六年

网友:
前面60度主要于中心孔对应
后面的45度和管子类内孔支撑(主要是空心管)

网友:
是不是车床的顶尖?车轴类零件时候一般在一端打一个工艺孔,然后一端卡盘固定,然后用顶尖顶在这个工艺孔内,确保车削时候轴的精度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就是为了加工小直径工件避开刀的后角而已。
一般情况下习惯直接把顶尖拆出来车小,要多大车多大,各种改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60度顶尖孔用,又可以避开55度精加工刀。

网友:
这种是双尖回转顶尖  适应于数控车轴类零件的小径加工  以免刀具与顶尖发生碰撞  我是专业生产顶尖的厂家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加工轴类端面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