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的世界最大的摩擦焊接,怎么焊接罐体的?

楼主(2015-03-03):
NASA有个很牛的摩擦焊接机,不过小弟一直不明白它两头封上是如何支撑固定罐体内部不受焊接头挤压变形的?外部有箍子我还能理解内部两头都封死了它怎么支撑呀?难道是内部放支撑体压根就不打算取出来?

请各位大师指教!

这是上下盖,明显看到内部有支撑:

这是柱体侧面也能看到支撑:

就是这两头怎么封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装配式支撑架,利用两端的孔拆卸出?

网友(点评):
那两个孔能钻进去人?如果是能进人我就理解了!

网友:
圆筒中间还有一道缝你托人问问NASA那架子是不是焊那条缝前取出来了

网友:
搅拌摩擦焊接与摩擦焊接的工作方式相差很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654
楼主的疑惑在这个帖子里就可以找出答案。

网友:
nasa的图都搞到了。牛

网友:
第一张图应该是,修边,缩口程序。第二幅是摩擦焊机,这是航天飞机的主燃料箱,桶身内壁绗梁,加强密布,刚性超出你的想像,只要两端用哈夫夹死,就可以摩擦焊接了!

网友:
搅拌摩擦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