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复定位精度的疑惑、求指教

楼主(2015-03-03):
刚入门、最近看丝杆传动的相关资料,对重复定位精度有些疑惑、请求各位大侠解惑。
1、假如有一组丝杆模组的定位精度为+-0.02,重复定位精度为+-0.01,而有一款产品加工出的公差要求为+-0.02,那是不是这组模组不适用?我的理解是丝杆模组有可能加工出最大0.02+0.01=0.03的产品,所以不适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2、在丝杆选型的资料上我看到给出的已知条件有定位精度±0.3mm/1000mm和重复定位精度±0.1mm,但选丝杆精度等级的时候只按已知定位精度算、没算重复定位精度。http://wenku.baidu.com/view/bdc35dbfc77da26925c5b001.html?re=view

3、假如只按已知定位精度算丝杆精度等级,那用不用考虑电机、导轨和轴承等的精度?

4、各位大侠都是按照丝杆目录上的选型流程选丝杆的吗?还是有一套选丝杆的流程,注意事项和计算方面?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看懂。。小白一个,我们厂里都是按以前的设备选用丝杆的,小了就加大,没去计算。我想要自己根据计算结果选用丝杆,照着目录选心里没啥底气。

网友A:
1.你截的图的 换算来就是了  需求行程和精度  比如说100MM  重复精度是+/-0.01   选螺杆的时候换算成THK的就行了
2 .和一问题一样。
3,好马配好鞍。除了螺杆选好的外,个人觉得安装精度和零件精度非常重要,润滑方式 , 温度上升1°大概 12um就没了。
4.中速轻负载高精度小导程     高速中负载中导程,也可大导程(这个要根据负载来算)  重负载当然选大导程。

自己做设备,要自己去打表的,不然出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事情。不怕出问题就怕找不到问题。
看到一些小私企今天装的设备还行,下次就不行了。就是这个原因。一说就是我X轴几UM Y轴几UM   到现场就是不行,不行怎么办加大别。要么就是换个丝杆。

网友(点评):
1℃升12μ,得10米长的丝杆呢。 热膨胀系数是1.2μ每米每摄氏度

网友(点评):
你当然觉得恐怖 ,考虑到螺母有预压 轴承间隙 实际定位精度误差 会小于12um 我这是有依据有空发大家

网友(点评):
的确是12μ /(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截的图的 换算来就是了  需求行程和精度  比如说100MM  重复精度是+/-0.01   选螺杆的时候换算成THK的就 ...

请教丝杠螺母的润滑方式是不是定时注入润滑油就可以啊?那间隔的时间多长呢?升一度就12um,那是0.012mm?有那么多吗?机床开起来润滑做好了也会升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丝杠螺母的润滑方式是不是定时注入润滑油就可以啊?那间隔的时间多长呢?升一度就12um,那是0.012mm? ...

12um当然是(500至1000)MM丝杠的  根据工况来平均值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定位精度2丝是指不同的模组到达同一位置,会有2丝的误差。
比如设计时到达某位置图纸上是100,但是实际模组安装后,有的到达100.02,有的到达99.98。
而重复精度,则是指同一个模组无数次运行时出现的定位误差,比如第一下到50,第二下到50.1,第三下就到50.2(那就产品不合格了)。
这款产品加工出的误差为2丝,那么重复精度1丝的模组就能满足,因为模组的多次允差范围就在2丝内。

下班了,其他等有时间才能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截的图的 换算来就是了  需求行程和精度  比如说100MM  重复精度是+/-0.01   选螺杆的时候换算成THK的就 ...

上面的连接和截图是用定位精度+-0.03计算的、不是用重复定位精度,所以感觉很困惑,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定位精度2丝是指不同的模组到达同一位置,会有2丝的误差。
比如设计时到达某位置图纸上是100, ...

大侠写得很仔细、非常感谢,期待大侠抽空继续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