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问题

楼主(2015-03-04):
人家攻牙 M5通规很顺畅 ,止规也止的住

我攻的牙 通规紧或止规进去3个牙,
材质吕底孔4.23  4.3以内  丝锥是进口的
攻牙机是  口上碰到自动下去攻牙 在回起的,下面是剖开的牙文

一下是人家做的(阳光下拍的)

网友A:
什么铝,什么液

网友:
手铰还是机铰,是不是垂直度不好?

网友:
用的是油还是水?什么铝?切入速度多少?啥丝锥?

网友B:
挤压丝锥,煤油加机油混合当攻丝油

网友C:
你攻的丝都有点乱扣了,都大小头了。不知道用油吗,一般用煤油,变压器油都可。另外叫你一招,攻铝要选丝锥牙尖的,机攻一般牙不尖,可以的话选手攻丝锥牙比较尖。铝热涨性大,受热后回弹,排屑不畅容易乱牙。

网友(点评):
在吗?发你站内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攻的丝都有点乱扣了,都大小头了。不知道用油吗,一般用煤油,变压器油都可。另外叫你一招,攻铝要选丝锥 ...

用的是一般的机油 有时候会用sks的那个攻牙油混合

请教   攻牙时要用油冲吗?

网友(点评):
机攻最好用煤油之类,手攻用油脂

网友(点评):
冲不冲无所谓,主要得把上次攻下的屑子刷干净,铝和尼龙都是这玩意,钻个5个的孔,搞不好钻成4.9了,进给量大屑子排不出来又钻成5.5了

网友(点评):
另外手攻肯定没问题,机攻的话由于热缩的问题,再攻一遍还会下屑的。主要选择好丝锥,导角要长,牙要尖,转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铝,什么液

评分用完了 改名给你加啊

6061的铝合金

油的话 一般的润滑油 机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丝锥,煤油加机油混合当攻丝油

挤压的 4.6底孔

攻牙时会卡死丝锥吗

网友:
  不知道是走牙套的攻牙机还是普通手动攻牙机,走牙套的话,该是切削油的选择问题,要是手动攻牙机的话,那就是动作问题,你说的“口上碰到自动下去攻牙 在回起的,”动作就出现问题了,正常攻牙时还是要有点下压力的,靠攻牙力把攻牙主轴拉下去的话,牙就出问题了,因为铝太软了。反转退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攻牙主轴工轻托住,不能一下子反弹回去。牙才不会攻得止不住,经验是这样的。

网友A:
以6061的刚性,在切削液的选择方面 不应该有问题,
以你孔有点长,你选的丝锥 ,是平的还是螺旋的?
剩下就是攻丝机的问题了,有摇臂钻攻M16的孔也出现过这些问题,我感觉是咣当大的,你可以手攻一个试试,是不是 和机器攻的不一样,因为6061硬度相对低些,攻丝机刚性不好,所以就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你多大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6061的刚性,在切削液的选择方面 不应该有问题,
以你孔有点长,你选的丝锥 ,是平的还是螺旋的?
剩下 ...

量  包括类似产品在内  2W左右/月

用的是先端丝锥进口的   出丝是连着的一圈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  包括类似产品在内  2W左右/月

用的是先端丝锥进口的   出丝是连着的一圈圈

个人感觉
看下铝削,那就不存在,丝锥和冷却的问题了,量不小
        、
      一种是改变加工机床

     不过你应该不希望这样,剩下的办法就是,导向和加固攻丝机的刚性了,

     导向分俩种,一是丝锥,在没头锥,孔深度不小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应该适当增加丝锥本身和丝锥导向部分的长度,二是工件孔的倒角导向,大小和角度便于丝锥引导,45就应该可以

    攻丝机的刚性,自己改造加筋,或者在应用方面想想办法,这是现场的问题了

另外,提一下,豆油在铝的攻丝中确实有奇效,

网友:
换个丝锥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看下铝削,那就不存在,丝锥和冷却的问题了,量不小
        、

好的

感谢热心帮助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啥的

好发图给你帮我看看

网友(点评):
不客气,13079285562加微信吧,

网友:
如果量大打听 一下攻丝切削液吧,我们钢件用机油与切削液,攻丝的效果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