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合长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5-03-04):
新人一枚,请教螺纹旋合长度该怎么计算。比如图片当中该怎样校核长度是否合理,希望能有公式解释清楚下,拜托了老师们。

网友:
你这牙太细了吧。而且还那么多圈。你就不怕扭伤了?

网友A:
螺纹旋合长度是纹拧入后,螺纹咬合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旋合长度是纹拧入后,螺纹咬合的长度?

是的 就是拧入后配合的长度

网友(2016-01-03):
M305X3?没标错吧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螺纹孔

网友:
螺旋升角arctan(3/300*pi)=0.00182°
……你觉得合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