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电机和丝杠配合实现位移,先选哪个?

楼主(2015-03-04):
需要用电机和丝杠配合实现位移,先选哪个?是根据丝杠计算电机还是根据电机选择丝杠,需要计算什么参数,依据哪些参数选择?

谢谢。

网友A:
论坛搜帖巜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网友:
首先确定减速机形式,毛估负载,选电机功率,根据运行速度选择丝杆导程和减速机转速,好了根据扭矩选择丝杆直径,丝杆电机减速机选好了,框选好大致范围后在样本中尽可能选择标准型号。
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这个必须用减速机吗,直接联轴器连接不可以?

网友(点评):
功率小,可以直接用微型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先确定负载,速度,加速度,再初选丝杆直径,导程,最后选电机转速,扭矩,算惯量比。

网友(点评):
参数计算出来了,就是没有技术指标的表格选型啊,这个去哪里找啊

网友(点评):
ORIENTAL电机选择(精华).pdf、上银丝杆资料上可以有例题。网上也有大把的表格计算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帖巜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