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称力是哪里出来的?我被搞晕了

楼主(2015-03-04):
       单位有台液压板料折弯机(双油缸),单缸受压直径160mm,额定压力20Mpa;设备铭牌上公称力:630KN,

我不知道这公称力是哪里出来的,自己算出来公称力80KN,是不是我哪里算错了,还是铭牌有什么讲究;哪位知道的能和我解释下不,谢谢!

网友:
额定压力20Mpa?
你说的是油缸上的标识还是液压站上的?
应该看看液压站上的泵的实际压力

网友(点评):
我给的数据时说明书参数上的。

网友A:
应该是800KN,是不是算是了一个系数变成了630

网友(点评):
没少算,你可以计算下。

网友(点评):
我算过了

网友:
牛=MPa*mm^2
楼主少个0

网友(点评):
这我知道的,0没少,有兴趣可以自己算下。

网友:
F=0.08*0.08*3.14*20000000*2=803840
所以油缸力为800KN,再乘以系数得到630KN。

网友B:
受压直径真的是160吗,是自己量的还是铭牌上写的?

网友(点评):
说明书上看的,自己也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压直径真的是160吗,是自己量的还是铭牌上写的?

我计算了一下,楼主确实少了一位数。五楼正解

网友(点评):
我知道问题了,谢谢各位;受压面积不对,中间有杆件,还有力和牛转换我少算个0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00KN,是不是算是了一个系数变成了630
我算了下也是800KN左右。

网友:
看来是“ 9.8牛顿/千克” 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