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砂轮为什么会摆动呢

楼主(2015-03-04):
这个机器是用来磨木工车刀,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开动的时候,这个砂轮为什么会摆动呢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不同心,动平衡不好是造成摆动的原因。

网友:
这种不摆难!说一句:养护也很重要!!!

网友:
动平衡破坏了吧

网友:
新装完摆正常的,一般还要用金钢笔修过后,才能用的。

网友:
撞过那就是轴头弯了,,,,,,,,,

网友:
有可能是砂轮与轴不同心,或者砂轮质量不好密度不均匀,再有可能是端面不平。轴弯曲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这侧的轴承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是做木工方面的,公司买了十几台这个设备用来磨制木工车刀,所有的砂轮都有晃动,在学校学的机械专业,逛过这个论坛,所以想到来这里请教,看看能有什么方法把他搞平,或者说是减少它的晃动幅度。

网友:
动平衡失衡是产生颤动的主因。建议楼主选择质地均匀的砂轮,安装前做静平衡,安装后金刚笔修整磨削面,可以满足木工刀具刃磨条件的。

网友(2015-04-11):
恩,先检查下砂轮的静平衡,动平衡你们公司可能也完成不了,向供应商反映下。

网友:
有可能轴承坏了

网友:
大批量的坏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