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红色圈中的部为做成一把复合刀,可行么

楼主(2015-03-04):
各大师:被加工件为铝件,为盲孔,想将红色圈中的部为做成一把复合刀,能否可行。D18位置锪面深度在1MM内,最深度9MM.

补充内容 (2015-3-5 16:01):
请刀具专家指点一下,因为变径比比较大,会不会容易断。

加工图红钯位置

加工图红钯位置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easy job, almost standard tool.

网友:
可以的,外面有专门定做硬质合金焊接钻铣刀的。我们公司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定做的刀具加工。

网友:
批量生产就要用复合刀,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的,复合刀具很多地儿可以定做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的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从事非标硬质合金刀具制作的。 苏州迈特刀具   QQ16031447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的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从事非标硬质合金刀具制作的。 苏州迈特刀具   QQ1603144787

变径比比较大,会不会容易折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径比比较大,会不会容易折断

加工铝件不会的。我们都做过很多类似的刀具 客户反映效果挺好的。

网友:
8.2的多深?
零件的装夹刚性很重要。参数也要看现场调整。

网友:
做把复合刀,8.2用钻头,倒角和锪平面可以用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