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硬化处理,实现无磁和硬度,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5-03-04):
      现在用的轴是316L的,在与直线轴承接触的地方会被磨出“沟”所以呢,想做一下表面处理,因为需要保证轴是无磁的,所以不能用马氏体不锈钢,现在我想呢,用316L的轴表面镀硬铬来实现,或者是渗氮处理。

有没有别的其它的方法呢?能实现无磁和硬度。

       还有一个呢是要在一个316L的管内壁做同样的无磁、硬化处理,ф44X1X1332,根据目前联系到的镀铬厂家反应,这种内壁很难做,因为管太细,而且长,又薄,对电极和电流要求都比较高。所以呢采用镀铬方式就不可行了。

      社区里的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因为材料比较软,没有非常合适的手段,表面硬化了也不行,基底层无法支撑,

一般想处理这类东西,要离子渗透注入,起码要1毫米,有一个硬度梯度才能行,只能找航空系统给你玩,

网友(点评):
好吧,一听大神这么一说,估计我这想法又是无法实现了,成本好高的样子,不过这个压力不是很大,表面硬化处理一下只是要耐磨一些,要1mm那么厚的吗?

网友(点评):
离子渗透注入,可以使离子键的结合力增大,外层电子可以被牢固地束缚在离子的外围,使其强度,硬度提高,热胀系数少。前些天看书看到这块,八爷,是这个原因的吗?

网友:
滑动轴承

网友:
316 不能渗氮。
你描述“磨”出沟槽,可见负载也不大,冲击也不大,否则直线轴承先坏了。
1你可以在表面镀碳化钨涂层,硬度超高。
2也可以去直线轴承厂家,咨询是否有低硬度钢珠。
3直接换轴承类型,看是否有必要一定用直线轴承,能否替换。

还听说过一种硬铝光轴,表面硬度很高,赶得上镀Cr,没亲眼见过,你可以也去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316L好像是可以渗氮呢,确实如你所说,负载不大,冲击也不大,主要就是316L太软,不耐磨。 你为什么说316不能渗氮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另外,你说的硬铝光轴,是7075的吗?

网友(点评):
你用316肯定防腐蚀等级较高,而渗氮降低耐腐蚀性能,容易生锈。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加轴套?
-表面涂层也可以实现,像钻石涂层(Diamond Coating) 。
-司太立焊接是不是可以?
-

网友:
QPQ

网友(点评):
赞一个,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实现,被楼主误导了,哈哈,老是想着上涂层

网友(点评):
我表示很无辜啊,我上面还说了渗氮的

网友(点评):
渗氮和QPQ是不一样的。。。

网友:
镀化学镍,硬度到300多400HV的样子,
如果300-400不够,可以真空热处理一下,硬度可以800以上,应该够用了

据说上海路丰助剂可以在里面加纳米石墨什么的,耐磨性很好,
因为我们公司没需求,所以没和他们有过接触
(加石墨什么的我就是听他们介绍,我自己没见过,据说已经用在发动机上)

网友(点评):
谢谢了,镍是具有磁性的,这个不能用,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点评):
含磷8%左右的化学镍有轻微磁性,但是比电镀镍磁性小很多,含磷10%以上的化学镍几乎是没有磁性的,应该对磁性要求没有到绝对的程度吧

网友:
附件资料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化学镍除了含磷废水处理困难,其他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建议改换直线轴承,比如塑料直线轴承-易格斯.

网友(2016-11-30):
一种机械式的处理办法,就是深滚压,可以提高硬度和抗疲劳强度!

网友:
化学镍,高磷可消磁,已经试验通过.热处理后硬度能达HV900以上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不能 一般热处理提高硬度,而表面化学处理多半会影响耐腐蚀性,镀层可能影响磁性且硬度不一定高。
所以结合你的需求:无磁、耐腐蚀、硬度(耐磨),建议用7系超硬铝,作硬质阳极氧化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