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齒輪參數化

楼主(2015-03-04):
有關齒輪的作圖應該是有許多,若有重覆請版主刪除.

簡略作圖說明:
1. 齒形之構成,依據齒輪模數(M),齒數,壓力角,在基圓上及右側基準面為基準,計算找出構成齒形漸開線的起始點.
2. 以此起始點做方程式畫出齒形的漸開線,並和已知的齒根圓 [齒根圓直徑約為節圓直徑-2(M*1.2) ]及右側基準面,抓出切割區域草圖.
3. 以切割區域作鏡射切出全齒區域,再作全周切齒就是.
4. 若有錯誤懇請更正.

网友:
这不是友军的朋友吗?

网友A:
用的什么齿轮软件? 看起来和多炫

介绍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齿轮软件? 看起来和多炫

就直接在 solidworks 作圖的

网友B:
大侠厉害!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参数化,可是没有成功。
我是用系列零件设计表做的。
借问楼主:齿根的那个圆角是怎么定义的?随着M和T的变化会不会变化?

网友(点评):
如6#要注意的是,這種方法會有最小齒數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厉害!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参数化,可是没有成功。
我是用系列零件设计表做的。

僅是做簡單的倒R角處理

當基圓直徑大於根圓直徑時

當基圓直徑小於根圓直徑時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也试一下

楼主:
構思作法簡略說明

1. 導出漸開線X,Y之方程式

2. 以右基準面為基準,導出漸開線在基圓之起始點

3. 建立方程式關係式

4. 草圖作漸開線

5. 齒根圓倒 R  角(構思是用最簡易的方式),但也是參數化最不好處裡的
   主要是須解決基圓大於根圓,或是基圓小於根圓之麻煩事.

6. 附檔參考  2012版

网友:
楼主台湾人?

网友(点评):
台湾土生土長,看懂繁体字嗎

网友(点评):
结合说的意思能看出来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