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径向变位螺旋 圆柱齿轮 求助

楼主(2015-03-04):
测绘到一对斜齿轮  Z1=13 左旋 Z2=28 右旋 中心距125 然后测出齿顶圆直径  93.6  180  根据齿顶圆直径推出 模数m=6  螺旋角10.3 径向变位-0.2 0.2
这样算出来的齿轮是否合适 啮合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按小齿轮的齿数Z1=13,及外径Da1=93.6,推导出m=6,螺旋角=10度,x1=+0.2
据Z2=28,中心距=125,得出: Da2=180.4,x2=-0.1829
跟你的有所不同,仅供参考.
只要材料选择及齿轮加工精度合适,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凑巧晚上也在整一个齿轮机构,相同情况下 最好选择角变位,希望齿轮有研究出来说说
角变位参数如下

网友(2015-04-11):
引用 网友A:
凑巧晚上也在整一个齿轮机构,相同情况下 最好选择角变位,希望齿轮有研究出来说说
角变位参数如下

大侠,能不能分享下你用的计算软件呢?

网友(2015-05-23):
1.只知道齿顶圆直径,齿数,中心距是推导不出模数和螺旋角和变位系数的。只能自己定义。
2.测绘一个齿轮需要把齿数,齿宽,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导程(或分度圆螺旋角),公法线长度(或端面齿厚或跨棒距)以及端面压力角测出来。
3.配对齿轮啮合是否有问题,要知道配对齿轮的齿数,法向模数,齿宽,齿顶圆直径,螺旋角,变位系数,基本齿廓,中心距,轴交角(要考虑根切的话还要把齿根过渡曲线形状测量出来)。只是满足传动只要保证配对齿轮的基圆齿距相等,总重合度≥1.
4.楼主是重新设计这对齿轮可以自己定义所有参数(但要满足基圆齿距相等,总重合度≥1),如果是测绘抄板,建议把上述参数全部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