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木制包装箱问题

楼主(2015-03-04):
主轴在发货的时候,为了避免磕碰造成的精度影响,将其固定在木制包装箱内,该如何固定和设计包装箱!轴的重量是18kg,一个包装箱放一个轴即可!

网友A:
轴立起来一个木箱装四个。

网友B:
除了木头没有别的了吗?如果可以的话发泡挺简单的。而且主轴好像没有提出哪个表面不能磕碰,都不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立起来一个木箱装四个。

主要是轴芯不能磕碰,一个包装箱放一个就行,发货数量不多,是返修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木头没有别的了吗?如果可以的话发泡挺简单的。而且主轴好像没有提出哪个表面不能磕碰,都不能吗?

轴芯不能磕碰,因为套筒里有轴承,磕碰会影响精度。公司要求设计个木制包装箱,以免物流公司乱扔。发泡会保证轴不磕碰吗,成本怎么样。这个轴质量是18kg

网友:
最好是轴放木箱中间,用发泡剂一次性填埋,,,,,,

网友(点评):
轴要裹油纸哦

网友C:
  前后做2个V型垫块,再做个圆弧抱住轴;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做2个V型垫块,再做个圆弧抱住轴;装箱。

能不能画个简图,V型槽的尺寸,角度,材料等

网友C:
  我不能上传,没条件。开口尺寸按轴直径放大点点,材料肯定是木头。

网友D:
这个零件真的很丑。

网友E:
钢带可换成PE拉伸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能上传,没条件。开口尺寸按轴直径放大点点,材料肯定是木头。

发我邮箱行吗?93742025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真的很丑。

这个是主轴的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带可换成PE拉伸膜

非常感谢!不知道试用不适用我的这个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芯不能磕碰,因为套筒里有轴承,磕碰会影响精度。公司要求设计个木制包装箱,以免物流公司乱扔。发泡会 ...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包装发泡&step_word=&pn=3&spn=0&di=90219690550&pi=&rn=1&is=&istype=&ie=utf-8&oe=utf-8&in=9135&cl=2&lm=-1&st=&cs=556930479%2C1341389381&os=296188420%2C2440290941&adpicid=0&ln=1953&fr=&fmq=1425547069871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t=&jit=&cg=&objurl=http%3A%2F%2Fi1.herostart.com.cn%2Fupload%2Fselling%2F12%2F82%2F70%2F7%2F1282707_s1.jpg%3F1037342227491817557&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vitgw_z%26e3Bij65fpw6p_z%26e3Bv54AzdH3FfjssAzdH3F8dbd0a0_z%26e3Bip4s

这上面的网址是发泡机操作的照片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包装发泡&step_word=&pn=2&spn=0&di=182589492360&pi=&rn=1&is=&istype=&ie=utf-8&oe=utf-8&in=5577&cl=2&lm=-1&st=&cs=2222186935%2C381308291&os=2093214940%2C1271610498&adpicid=0&ln=1953&fr=&fmq=1425547069871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t=&jit=&cg=&objurl=http%3A%2F%2Fimage1.nowec.com%2F2012%2F2%2F5%2Fhbpu99%2F2%2F14-1377637-5083989.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vitgw_z%26e3Bg5ojv_z%26e3Bv54AzdH3Fr6517vpAzdH3F1jpwtsAzdH3Fcabnlbl_z%26e3Bip4s

这个是发泡后的效果,你说的这个重量没什么大问题,一般SEW减速电机很多都是包装箱(纸箱)发泡处理的。这个重量不一定用木箱。

网友B:
你搜一下发泡机,百度图片,有很多,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中间两根木条固定,两边做两块支撑板支撑,主轴与固定木条、支撑板接触处点缓冲材料。

你这重量算小的,不一定要用木箱。

网友:
走物流V型是承重型?最好全方位支撑,发泡可靠些,除非物流不会把东西倒转过来~

网友F:
1)装入厚点的塑料袋,尽量把里边的气排掉。
2)箱内做两个V槽枕。
3)放进箱内。
4)到装潢类五金店买两罐门缝里用的泡沫剂(3,40块钱就够了吧)。
5)木箱的空余处填满泡沫。
6)盖盖子,钉钉子。

这么小这么轻的东西,这么玩儿的话,真的不会有机会磕坏的吧。
送到地方后,美工刀什么的,轻轻一划,胚子就能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装入厚点的塑料袋,尽量把里边的气排掉。
2)箱内做两个V槽枕。
3)放进箱内。

不知道泡沫机会不会从轴与端盖间的缝隙进入套筒内。我设计的,您指导一下。用打包带,或是铁丝,钢带锁紧,然后钉在木箱内。

网友(点评):
你不怕磕碰轴的两端?????到快递公司看看人家怎么配货。。。

网友(点评):
这东西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呵呵,就像楼上说的,你就去买几瓶装修的发泡剂喷进去就行。这么做太麻烦,而且并不是说木头就不会造成划痕。如果这么弄的话还需要在木头与轴之间放发泡海绵,两个轴端也用海棉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带可换成PE拉伸膜

20楼是我设计的,您看可行吗?指导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包装发泡&step_word=&pn=3& ...

在买个发泡机也不值当啊。发货数量不多的。20楼我做的,您看看行不行,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装入厚点的塑料袋,尽量把里边的气排掉。
2)箱内做两个V槽枕。
3)放进箱内。

指点的很到位,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发泡机,百度图片,有很多,一看就明白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