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S16949认证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公司从去年12月开始,启动TS16949标准认证,至今已经快三个月了,本人作为工艺科一员,参与到其中,并可以进行内审员考证,但是却一直找不到头绪,今天发帖求助。(负责人定的目标5月份通过审核,六月份拿证)
             一、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干什么,审核的时候,是怎么审核的,怎么样才算通过;(公司请了个老师,来了两次,发了分资料,发了整套模板,审过一次,科长去的,我没去。)
             二、每天做资料,控制计划,工艺流程图,生产作业指导书,设备作业指导书,新产品评审等等技术部的一系列资料,做出来对不对自己也不知道(有一些上网找模板,有一些借鉴别人的),连哪一些工序哪一些产品的一些特殊特性都没能分清楚。
             三、五大工具,至今没培训过,但在新产品立项中要用到,都不知道怎么去获取数据;
             四、公司没有研发部,但认证却涵盖了产品研发,这一方面的表单都放到了我们工艺科,却根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搞,虽然之前有山寨过一两个产品,但都没按流程的。
            五、每份文件都像是在造假,日期什么的,都要按照别人说的去写,文件编号,记录编号也要按照别人说的去写;
                 。。。。。
             可能是自己一根筋吧,真的想要按照这个要求,把每一个都搞好,使部门的流程能够真正的规范化,毕竟现在这个时候进行整合,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自己会去追究一些细节,然后把整个模板都改掉)。
             还是说,这个认证像ISO一样,在国内,花点钱是可以搞定的,就搞一些资料,整套体系看起来完整,至于具体的,要求不是很高。
               对于我来说,一个内审证能不能考过无所谓,但我想看到,这套管理体系,真正实行起来,是怎么样的效果,能将公司改造到什么程度。
              因为之前没参加过ISO审核,所以一点经验都没有,写的有点乱,求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A:
经历过一次,但不是主导,只是协助一下,国内的企业这些全都是虚的,全部是书面资料,假货太多。
自己学习的话,建议先找TS16949的培训资料先通读一遍。
下面是我的理解: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质量目标和唯一的质量代表,根据质量目标制定质量方针和流程,再往下就要制定程序文件和标准规范文件,文件下发到执行者手中,相应的检查监督工作全部开展。
按照五大工具来执行并完成质量体系要求:
新车型开发:
APQP(总项目负责人召开会议,确定每个部门都有代表参加,会议内容包括售前人员产品市场调研,技术部门的车型总体系统确定,分解到各零部件技术参数确认,工艺部门工艺路线制定,质量部门针对产品的技术检查方法和要求等等,此过程各部门几乎都有参与)
PPAP(因为TS16949是从汽车行业开始的,那针对供应商的供应链管理发展的很全面。供应商生产件的质量,材料都必须满足要求,公司内相应的来料检查等)
FMEA(重要关键技术需进行飞马分析,确认可行性,工艺过程装配过程同样)
SPC、MSA(质量检查的方法,统计过程方法)

以上所有必须有文件汇总:
售前部门,技术部门:产品市场调研书,新产品策划书,关键技术飞马分析报告,供应商技术保证书面文件等
工艺部门:关键工序飞马分析,新工艺实验报告书,作业指导书,培训记录
质量部门:产品检查手册,检验表格等
生产:安全技术文件,现场每个员工必须能清楚说出公司质量目标等
第三方检查人员就看这些书面文件:看的细到掉渣,日期是否合理,签名要清楚,等等
其实都是瞎扯啊,现场根本没做到,还得每份文件都要执行到位了,签字就说明你执行到位了。

本人没有深入搞过,以上都是看我们公司搞的时候学的,肤浅之处太多,见笑了,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培训老师有没有讲过质量管理体系的8大原则,其中就有  领导作用、全员参与。我认为管理体系能否成功,关键是看领导层重视程度。如果你们领都不重视,不能给你提供必须的资源,甚至于连个APQP小组会议都没有,人员都不固定,那么这个审核其实也就是做做样子、拿个证书而已。
管理体系重来都不是说靠基层员工努力就可以的,这是个管理系统能否推行是取决于领导层的意愿的。就您目前情况看,我觉得不可能通过审核学到太多东西,因为您负责的只是一些专业性强的文件的编制,但是有很多涉及到体系运作的文件您这都接触不到。也就是说,造假也只是造了一半哈。这样是没有办法真正弄明白体系是怎样运作的,只是越干越迷茫。

网友C:
为公司造假,为自己存真。
网上可以搜到这方面的讲解视频,先从APQP入手然后FMEA,一点点儿的学吧。视频比较长,全部看一遍,用心做笔记,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就能有个大概的认识。
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分享一点儿之前的资料,其实百度文库里面有很多,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http://yunpan.cn/cJD6xn4qmbyAb  访问密码 73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历过一次,但不是主导,只是协助一下,国内的企业这些全都是虚的,全部是书面资料,假货太多。
自己学习 ...

谢谢指点,我们也是第一次搞,开会的时候也是说的跟你差不多,但后面一直没有对这些方法进行培训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公司造假,为自己存真。
网上可以搜到这方面的讲解视频,先从APQP入手然后FMEA,一点点儿的学吧。视频比 ...

谢谢,收到你的资料,会用心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培训老师有没有讲过质量管理体系的8大原则,其中就有  领导作用、全员参与。我认为管理体系能否成 ...

谢谢指点,你说的对,我只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的资料编制而已,并不是很全面的对体系有一个深入的学习,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仅仅这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