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工件车削加工求教

楼主(2015-03-05):
如图所示一偏心工件,车床上应该如何加工比较靠谱?(未注尺寸公差可以参考GB/T-1804-2000中等m等级公差)
材料45钢;毛坯尺寸Ф65X52

补充内容 (2015-3-5 18:14):
形位公差如何测量?

网友A:
看不到图纸

网友(点评):
什么原因?

网友B:
棒料,精车外圆,垫偏心后钻孔,镗孔,车,切。。。。但是直径60那个倒角只能预先加工,,,。

网友(点评):
三爪卡盘需要垫偏心后车或镗偏心部分。倒角预先加工。明白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个问题:形位公差如何测量?

网友:
偏心的最好用线切割做一个偏心套,再上车床,这样跳动什么会小一些
一个偏心套,车床全部搞定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跳动会改善是关心的问题之一。还有就是如何测量偏心圆部分与60大圆的平行度问题。

网友(点评):
偏心套的作用就是使偏心轴工件和车床同心,偏心套的精度决定偏心轴的偏心公差,平行度可以打表分别测两个面啊

网友:
如果是一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批量的话,做个套,内孔60,破个口,上四爪,校正偏心距,车,车完放一个爪就能取出工件,夹套位置不变。
还可以在套后部适当位置做两三个限位销之类的,这样长度也控制了

网友(点评):
是批量。这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如何测量?

网友:
这不难,用4爪单动4爪卡盘夹即可

网友(点评):
会者不难。4爪的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能介绍一下形位公差测量方法吗?前面忘记问了。

网友:
实在看不出,有啥难度

网友(点评):
要是量大就好了, 做个小胎具,都不用找正

网友(点评):
对大侠来说,一定是小菜一碟。看来做工装夹具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保证形位公差,该如何测量?

网友:
量少用四爪,量大做工装

网友(点评):
三爪应该也可以。这个案例量大,考虑做工装夹具。

楼主:
忘记还有一个问题,加工后如何测量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呵呵,大圆减小圆,你合计合计,是啥

网友(点评):
你具体哪有问题 你说说

网友(点评):
按照图纸来讲,45外圆是基准面。如果卡爪加持该圆,如何测量60外圆与其平行度?

网友:
测量公差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放V形铁上转,两个表同时打表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测量出偏心量?

网友(点评):
测平行度和偏心距来确认偏心套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纸

不知道,今天还是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棒料,精车外圆,垫偏心后钻孔,镗孔,车,切。。。。但是直径60那个倒角只能预先加工,,,。

朋友你好,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偏心加工,垫片是不是就要7.5的厚的垫就可以了,还是有公式算的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垫7.5mm。,,,具体有公式,待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偏心加工,垫片是不是就要7.5的厚的垫就可以了,还是有公式算的

画了示意图,,,,不一定准确,需要按照卡盘实际尺寸才准,,,,图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经验公式计算垫块厚度,7.5X1.5,试切后,不够的话再把差值乘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了示意图,,,,不一定准确,需要按照卡盘实际尺寸才准,,,,图

谢谢朋友你的指点,,,

网友:
想简单的话,放到加工中心上弄也行嘛

网友(2015-04-30):
用偏心夹头,稳定性好

网友:
先粗车直径60.4,后上磨床磨到尺寸,(你那光洁度是0.8的,车床是做不出来的)用线切割割两个一样的偏心套,一个上车床车一个上磨床磨

网友:
慢丝、NC、车、镗等等都可以加工,

网友:
特殊夹持方案提供1780120568@qq.com

网友:
先修个99软爪~然后吧软爪拿下来分别分中在爪上打一个m8的牙~在车一个100的圆也分别120度打三个孔用~中间打个孔~然后去线割一个60偏心7.5的孔~割成三块~但不要割断~要是一个圆型~然后吧爪修成100~装上圆~对着螺丝压紧三块~然用切割机吧圆分开~这样就可以做得比较准偏心

网友:
测量用三次元

网友:
偏心量,量对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