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05):
知道锻造后的锻件的形状尺寸,怎么给出锻造前钢坯的图纸(根据烧损量和锻造比等),大型锻件有几吨重。求方法或推荐相关的资料。在此先谢了

网友:
这个问8爷吧,,,,998

网友A:
这个就是工艺工程师的事了。

网友(点评):
没什么工艺工程师,什么事都是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工艺工程师的事了。

领导给交代这事了,说以后给锻造厂钢坯让他们锻造,可以省点成本,钢坯图让我出,没接触过锻造行业,不了解

网友(2015-05-08):
这个如果你是OEM厂家,那么你的顾客应该回要求你的钢厂锻造比,这个直接写入钢厂的技术协议里就OK了。

网友:
锻造后的产品尺寸知道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毛坯尺寸符合厂家要求锻后毛坯尺寸。你就可以以此为锻造毛坯图,锻造过程的东西都是锻造厂的事情了(什么热锻毛坯图,锻造工艺什么的,你就不用考虑了,你只需要出毛坯图)。如果你有加工后的相应图纸就更好了(也就是说你知道加工余量)。。。。

网友(2017-03-24):
毛坯图大多都是经验出图,(womenzhe

网友(2020-10-27):
根据锻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