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温测温仪,请教

楼主(2015-03-05):
小弟刚进热处理车间,上头说要证明炉子温度是否正确,也就是说我们的仪表显示温度是否准确,因此我想买一个炉温测温仪,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怎么买?我的想法是在炉壁上开孔,然后把热电偶塞进去,但台式炉可以这样搞,井式炉怎么办?

楼主:
联系邮箱158621312@qq.com,板跟我解决了问题,有商家卖热电偶传感器给我也行

网友:
测温首先要确定温度范围,根据温度选择测温器件。

网友:
问题1原来是有显示?
问题2显示准确与否?
还是要:“校准”。就是校表!怀疑不准就校一下,最好定期校。

网友(点评):
轻易不要动原设备,除非你有把握它不合理。

网友:
井式炉一样可以侧面插热电偶

网友:
我赞同5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