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不锈钢等径三通,买回来可以截掉一部分长度吗?设计需要

楼主(2015-03-05):
各位大侠,标准的不锈钢等径三通,买回来可以截掉一部分长度吗?设计需要。谢谢。

网友:
买辆最新版的法拉利,发现周围无法弄到成品油,改用畜力牵引可以吗?

如果设计需要,买个三通,切割掉一个头,焊接牢固让它成为直通管件有什么不可以(焊接质量要能保证)?   为什么有些需要自信,而没自信。有些压根都不懂得东西,有人胸脯拍的山响呢?

网友:
你是怕太短连接出问题吧?
是螺纹还是宝塔接头?是接油管吗?油压多少?此前的设备上管路冲击如何?管夹固定此前牢固吗?
是内螺纹or外螺纹?螺纹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可以设计做个非标三通接头撒,以后如果坏了都只有找你们买多好。

网友:
截断之后,原有丝扣就被破坏了,你怎么用?重新再攻丝?不大容易

网友:
要敢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