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站相关阀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5):
底下那个是什么阀,最上面是换向阀,中间那个应该是溢流阀

网友:
上部是电磁溢流阀整套,下连接部位是油路块。

网友:
上部电磁溢流阀是板式的,安装需要油路块。

网友:
油路块上面是DBW型电磁溢流阀

网友:
楼主这冷轧机组的液压系统?维护还可以

网友:
底下是阀么……这不就是装在集成块上的一个电磁控制溢流阀么……

网友:
底下是溢流阀主阀体,中间是先导溢流阀,上面是电磁阀。

网友:
设备保养的不错,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