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翻译一句话

楼主(2015-03-05):
变速箱分解的实施,各齿轮、轴承没有问题

网友A: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ducer’s knocked-down,no trouble on any gears and bearings.
纯手打啊,可能不准确
楼主是要英语的吧?

网友(点评):
具中国特色的英语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就是天朝英语教育出来的典型

网友:
there is no fault for gears and bearings during the reducer dismounting

网友:
哈哈,百度翻译出来之后自己再调整一下用词和语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ducer’s knocked-down,no trouble on any gears and bearings.
纯手打啊,可能 ...

是英语啊。。。可是兄弟的英语水平也让我醉了。纯翻译
变速箱 我们一般用transmission case这个吧

网友(点评):
你这问法也不行,翻译要看前后文才能更顺畅,組装assembly,拆解加dis字头

网友(点评):
俺猜LZ这中文也是原英文蹩脚中译文

网友(点评):
机械英语大全上:gear box —— 变速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英语啊。。。可是兄弟的英语水平也让我醉了。纯翻译
变速箱 我们一般用transmission case这个吧

这个更准确一点吧
没整过啥书面的正规东东
我们公司一个家伙说英语this that 直接就是 这个,那个 ,,,举例:“这个is suitable! 那个 is not” 老外也都听的懂了,哈哈
后来发现,只要能沟通,意思准确就行,就不管词汇,语法啥的了,嘿嘿
专业的嘛,你们搞就行

网友(点评):
no 作 no die , I 服了 you , 能听懂就行,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是2句吧,如果是一句请恕我无法脑补。
下面按两句来翻。
the process to dismantle a gear box.
no failures in all the gears and bearings

网友:
这要根据上下语境,比如变速箱可以使齿轮箱gearbox,增速箱speed increasing box,减速箱reduction gear box,变速箱change speed box,不同情况下翻译不一样。
还有分解这个,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是分解disintegration,还是装配diassemble
实施 就更需要斟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 不是很明白实施的意思,是process还是implement。
当然,这是你在翻译说明书或者书面交流的时候需要做的

如果是口头交流,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B:
楼主原文怎么都读起来不是很通顺。(After completed the procedure of disassembling the gearbox/transmission case,the gears and bearings involved have been proved no problem/NG.)

网友(点评):
给你点赞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文怎么都读起来不是很通顺。(After completed the procedure of disassembling the gearbox/transmi ...

谢谢拉,本来是句日语,我想改成英文的...

网友:
看起来感觉像是:
步骤:变速箱分解的实施---Disassemble the transmission.---変速機を分解する。
结果:各齿轮、轴承都没有问题---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gears or bearings.---歯車か軸受に関係する異状がありません。

以上为个人猜测,
可否将日文原文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点评):
ミッション分解実施。各ギヤ、ベアリング異常なく問題無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