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轴向承受力

楼主(2015-03-05):
见图,蓝色支架上承受10kg左右的重力,这个内径10mm,61800轴承能否承受。

网友:
感觉图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不是荒唐吗?为啥不选角轴承。

网友(点评):
深沟球可以用,怎么就荒唐了?

网友(点评):
你也是机械设计里的【元帅】。误人子弟吧。

网友(点评):
为啥就得选角轴承?受力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为啥呢?为啥呢?实践中用深沟球轴承承受径向力的范例多的是

网友(点评):
这个是轴向力,不是径向力。

网友(点评):
抱歉,是承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用角接触球轴承不就OK了吗?为啥要纠结深沟球轴承的轴向受力大小。

网友(点评):
1. 深沟球能满足要求。2. 角接触太贵。3. 如果双向轴向力,是不是还要2个角接触啊?

网友(点评):
7200 角接触球轴承:内径10外径30。 61800轴承:内径10外径19。 从楼主的图纸空间,能装得下吗?

网友:
轴承额定动负荷太小,轴向力 不合适。 这样设计不好。

网友:
看你轴转速多快,包括轴向力大小,以及是否有轴向间隙,各种条件。个人感觉还是不要这样用比较好

网友(点评):
是的,最好不要这么设计,否则会出现“不稳”而导致寿命大为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图纸没画全。蓝色的零件往上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结构不稳定,即使用深沟球也应该上下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荒唐吗?为啥不选角轴承。

麻烦晨光社友先看完下面3个帖子,再来讨论我是否误人子弟。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17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119&extra=&page=1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417&extra=&highlight=%C9%EE%B9%B5%C7%F2%D6%E1%B3%D0&page=1

没看懂的话,你尽管问,我作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晨光社友先看完下面3个帖子,再来讨论我是否误人子弟。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 ...

设计竖直向下的结构且有一定轴向力的结构,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在选择轴承时,一般来讲首选能承担轴向力的轴承。
不错我们都是学机械的,知道深沟球能够承担一定的轴向力。更能够通过计算或得查表出能否胜任。
但是如果用角轴承在这样的结构里,你不觉得会更可靠心里跟踏实吗。更能够去避免那些繁琐的计算。
其实现在来讲时间更是金钱。这是我对设计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竖直向下的结构且有一定轴向力的结构,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在选择轴承时,一般来讲首选能承担轴向力的 ...

深沟球轴承也能承受轴向力,为什么不在晨光社友的首选之列呢?
我们看看濮良贵的《机械设计》是怎么选的,第7版,P306。
深沟球轴承排第一位,是不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竖直向下的结构且有一定轴向力的结构,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在选择轴承时,一般来讲首选能承担轴向力的 ...

Harris用深沟球都很踏实,《滚动轴承分析》第一卷,P8。
为什么晨光社友用深沟球轴承心里会不踏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竖直向下的结构且有一定轴向力的结构,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在选择轴承时,一般来讲首选能承担轴向力的 ...

“更能够去避免那些繁琐的计算。”
难道你用角接触就不计算了吗?深沟球的计算会比角接触更繁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计竖直向下的结构且有一定轴向力的结构,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在选择轴承时,一般来讲首选能承担轴向力的 ...

再看看濮良贵的《机械设计》对深沟球轴承是怎么介绍的,第7版,P303。
我想问问晨光社友,你凭什么说LZ用深沟球荒唐?又凭什么说我误人子弟?
工程师可不能信口开河啊!

网友:
蓝色工件的重力变为轴向力直接作用在你的轴承上面;而深沟球轴承的负载是在径向上面。这样强行使用的话,肯定会让轴承运转不正常。……

网友(点评):
见14楼Harris的意见。

网友:
自己用就将就吧,做设备卖给别人,还是换角推力轴承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濮良贵的《机械设计》对深沟球轴承是怎么介绍的,第7版,P303。
我想问问晨光社友,你凭什么说LZ用 ...

无意冒犯,只想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对的,请包涵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查了很多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较小的轴向载荷,但是没有一本资料给出来这个“较小”或者“一定的”载荷是多少,连一个大体的比例都没有。
因此,最后我还是用了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Pascal大侠,是我冒昧了。从来没用过NKS的轴承。我当时查了设计手册和我们常用MISUMI。没有找到我要的信息

网友:
看看深沟与角接触的区别
深沟---内外圈滚道均为深沟;
角接触基本分3种:1,内圈为深沟、外圈为角接触;2,外圈为深沟、内圈为角接触;3,内、外圈均为角接触(可分离和不可分离)。
常见的是第一种。自己画画这几种结构图不就出来了?迷信手册?
楼主的问题是没给出径向力,无从谈起。如只承受轴向力的话,推力轴承比什么都好。
顺便一说,好多粗制滥造的升降台式的铣床,升降台、床鞍、工作台加工件,就一粒深沟撑着,没见掉下来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意冒犯,只想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对的,请包涵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查了很多资料, ...

天涯大侠客气了,讨论技术问题谈不上冒犯。
1. 你用角接触轴承肯定是对的。
2. 深沟球轴承能承受较小的轴向载荷,如果要详细计算具体的轴向载荷,确实比较繁琐;SKF有一个快速的校核方法,在你的帖子里,我贴过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17
3. 我们可以先用SKF的方法校核轴向载荷是否满足静载荷标准,在满足静载荷的要求下,再算疲劳寿命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涯大侠客气了,讨论技术问题谈不上冒犯。
1. 你用角接触轴承肯定是对的。
2. 深沟球轴承能承受较小的 ...

感谢您的指导。回头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