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做出来光洁度不好,有很多铝屑擦了一样的纹路

楼主(2015-03-05):
各位请教了:

此刀为D12D16复合钻头,加工铝件如图,产品上有两个孔,一个盲孔一个有预孔但未通,盲孔加工出来光洁度很好,而有预孔的那个孔做出来光洁度不好,有很多铝屑擦了一样的纹路,如工件图由上到下第二个孔。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刀

件

网友(点评):
老鹰版主真牛,这都能记得住!!

网友:
是不是与排屑有关,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有预孔的铝屑不成卷,太碎,擦伤内壁

网友:
可能是有预铸孔引导偏斜导致震刀,建议先增加一把定心好的刀具引导一段

网友:
先粗加工一下,在精加工呢?

网友A:
预铸孔容易做偏导致钻头加工时两边切削不均而震刀。另外普通麻花钻径向切削力相对较大,再加上扩孔无定心。
建议:1.增大钻尖角
2.可尝试用4韧带直槽钻,后角可稍做小使得韧带可快速进入支撑,但要注意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铸孔容易做偏导致钻头加工时两边切削不均而震刀。另外普通麻花钻径向切削力相对较大,再加上扩孔无定心。 ...

好的,我们也正想这样给客户改进。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这把刀的寿命是多少米? 反馈回来的消息

网友:
楼主,现在处理好了吗?结果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楼主改进后效果如何?

网友:
找到原因没

网友:
一般有预孔的不建议用常规钻头钻。

网友:
是刀具角度的问题,用过车刀的人都知道,开4MM窍的车刀,切削量大,向X+方向卷屑,小于0.5他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大小,和刀具R角度,前角,刃倾角,转速,进给速度,工件直接都有关系,这些关系就是力学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单个分析

网友:
预孔打多大?钻完后孔多大?

网友:
钻头前刃磨副角,高转速小进刀量,用煤油润滑。

网友:
就是就是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铸孔容易做偏导致钻头加工时两边切削不均而震刀。另外普通麻花钻径向切削力相对较大,再加上扩孔无定心。 ...

目前改成这样的结构,刀具还在定制段,不知道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vb

vb

网友:
预留孔在加工是受力不均吧

网友B:
妥了,新改进的刀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了,新改进的刀应该问题不大。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总结出来是改进的哪部分解决问题的么?呵呵

楼主:
钻头结构改成直槽三六刃钻头,具体请看我上 几楼要的图纸,现在的S6000 F1200,速度还可提升。

网友(点评):
请问,以前的螺旋槽钻头 是几条刃带? 2条吗? 还是4条?

网友(2015-04-04):
坐等答案

网友C(2015-05-12):
钻铰复合成型刀,内冷的,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铰复合成型刀,内冷的,价格不菲吧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贵,有需要硬质合金刀具等可以问我价格。很有优势

网友:
孔的精度是多少啊?
先用U钻钻,留量然后再用钻头转速打高走。

网友:
提高切削液的浓度对工件的表面质量或许有提高。

网友:
估计只要做成 直槽的就可以了 后面的 开个槽可以省略

网友:
铝合金 加工利器就是 直槽钻,     要是不带阶梯的直槽钻,几何参数合理的话,转速2万转  没问题!

网友:
钻头带高压出水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