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的利用率多少是合理的

楼主(2015-03-05):
各位大神.自动化设备的利用率多少是合理的??

网友A:
一般企业投资设备都会做预算和计算。投入产出比多少?
比如投资一台自动化设备,它投入成本约500W,每年产值要500W-2000W比较合理(外资企业的标准)
一般小企业投资自动化只是代替人工的东西,投资10W一年能省下两个人工就高兴的很。

也有很多企业买了设备,结果是废铁一堆在那里,一文不值!因为故障很多、产品质量要求保证不了等等.....
自动化投资,要评估相关产品市场存活率,还有多少年?你投入后会不会马上淘汰?有没有可行性?都是要合实计算的!
所以不管投资什么项目,还是得精打细算!不然自己把自己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企业投资设备都会做预算和计算。投入产出比多少?
比如投资一台自动化设备,它投入成本约500W,每年产 ...

但我听说有公司好像把设备的利用效率定义在85%左右.听说90%已经算高的了.

网友:
1. 技术经济分析。该工艺、设备的先进性,是否比当前的同类先进;
2. 财务分析。就是用几年可以将这台设备给我赚回来,通常内按5年以内,外企按3年。
然后两者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听说有公司好像把设备的利用效率定义在85%左右.听说90%已经算高的了.

你说的可能是效率,设备利用率比较难以达到这个水平。如果只是某几个产品,需求量特别大的也能达到。

网友:
是指稼动率吧,如果正常保养,比较优秀的好像一般8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