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快速的将阵列物料移动到一个位置

楼主(2015-03-05):
如下图,有一个板400*400,上面放25个50*50的金属薄片,现在要将他们全部移动到板外面的某一个位置(堆叠与否都可以),但是在堆叠之前不能相碰。请问:抓取方式除了用气抓和吸嘴,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在移动方式上面除了用两个电机带动两个丝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有这个结构本人实在不想用丝杆带动,方法太“笨”,成本又太高,请问在这种移动结构上面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
往深一点讨论,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构简化成数学模型就是一个二维平面有阵列25个点,如果使用一个电机的话电机的运动轨迹是圆形,通过连杆机构将圆形轨迹转化成其他轨迹,那么其运动轨迹可以是一个封闭的曲线,或者两条重叠的直线,理论上这25个点是可以用一个电机带动的(只要将25个点连线成封闭图形就可以),但是这样太复杂,本人太笨,做不到。请问有那个大神能指点一下,在移动方面用另一种思维方式除了用两个电机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25个物料移动到同一个位置上(注意:25个物料不能相碰)。

网友A:
十字滑台  类似于点胶机结构,  可用同步带, 一个伺服电机完成。
   反正最近没事情  画个简图  毕竟丑意思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此法简单易行

网友(点评):
要求速度非常快的化 还可把旋转气缸气缸改成 DD马达。 这个是自动化经典案例了,楼下25个同时吸 只是逼不得已才用的。

网友(点评):
他的要求不高,就是堆叠,因此全部吸起来,放在另外一个可以堆叠的架子上,每个格子对应一个活门,活门下面有通道通向堆叠位置,依次开启就行了,落下就堆在一起,简单易行。

网友(点评):
DD马达你是吓唬楼主吗?这个太高大上了。他就求个简单能用的。不用太豪华。

网友(点评):
直接一个送料带加挡板,料盘再加真空发生器吸附,依次一排一排下放,就可以实现。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看楼主要是烂铁皮,也不会一个个放在这种盘里面了,多半是晶圆之类的。只是楼主以为是烂铁片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全部用吸盘吸起来,放在一个特制的板面上,板面上带有活门,分次序通向堆叠位置,用PLC控制每个活门开启时间,bingo。

网友(点评):
找我我帮你做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了,钢板上允许滑动吗?是否是镜面状态?

网友(点评):
全部吸起来 你调试怎么办。 这个不是最好 最通用办法

网友:
这样都嫌贵?

你的是薄片,用模板盖住了整个滑过去也不可能。

用真空吸附板吸取了搬运过去。

连丝杆电机都买不起,吸盘和真空系统更不用说了。

网友:
全部用吸盘吸起来,放在一个特制的板面上,用PLC控制

网友:
你的东西很小,比较好弄的。

网友:
楼主的薄片在400*400板上怎么保证位置整齐?总不能是用人工放的吧,如果是机器放的,那就改造一下这个接料板让它直接把料放好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个想法,现实是客户要求就是这样,所以改变客户的现成机器有点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滑台  类似于点胶机结构,  可用同步带, 一个伺服电机完成。
   反正最近没事情  画个简图  毕竟丑意 ...

十字滑台?同步带?一个电机?如何控制XY两个方向的移动?大神给详细说明一下呗。

只想到用离合器再配合锥齿轮这种结构。

网友:
物料不能相互摩擦到话,最好分步骤来先分料,将物料送到一个位置上,怎么送,我看好7楼的那个方案,再取料叠放一起,用圆轨迹来实现计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