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本质

楼主(2015-03-05):
我曾要把液压改成机械传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齿轮条无法保压,螺杆虽能保压,却不易撤除压力(就象镙丝拧太紧,拆不掉,这些年电动注塑机用的滚珠螺杆,不了解)。机械可以在很多领域勉强代替液压,但在有保压要求的场合,机械弄不了。

电动注塑机的射出有改成电动的,用齿轮条驱动,怎么保压?估计电机不断电,是伺服电机。可能这些年伺服电机的普及,改变了一点机械传动的不足。我也不了解注塑机,电动射出是否如此?合模也有用伺服电机驱螺杆代替液压缸的,再经连杆机构把末端推力放大20倍,连杆也无法保压,但连杆在伸直时能保压,而压铸机注塑机的连杆,恰恰是两根伸直(两杆中间一根轴)时保压。理论上这时撤掉液压缸的推力,连杆都能保压。所以就把缸改成伺服电机驱螺杆,据说只有小机可以这样搞,大机还是搞不来。

综上,机械传动机构不易保压,用齿轮条除非电机不断电,普通电机就烧掉了,但这些年随着伺服电机的普及,能来点不断电,保保压。在大推力场合,机械传动中的连杆在伸直时能保压,撤压也相对容易,有些机械的连杆扩力机构,就是用伸直状态扩力并保压,所以用伺服电机驱螺杆,弄出七八吨推力,再经连杆把静压力放大到一百多吨,由连杆保持这一百多吨的静压力,伺服电机与螺杆要对付的只是那七八吨力。液压的本质就是保压方便,这是机械难以代替的,至于液压的其它方面,机械都可以代替,只是不如液压好用。

网友:
楼主所说的保压是指机构任意位置保持,并对抗负载?

这样的机械结构多了去了,导轨制动、旋转轴制动都可以实现。

如果要蓄能保压,机械可以采用多层碟簧结构,但它的保压行程比较小。

电气保压也是可行的,比如大型伺服压力机,汽车车身结构件成型用,4000t级,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实现的。

网友(点评):
4000T伺服压力机的伺服电机是多大的?它是靠什么传动的?我见到的4000T压力机都是液压

网友(点评):
你说的压力机,是螺旋压力机? 我的保压指保持静压机,抵住不动,比如把两片模具夹紧。

网友(点评):
不是摩擦压力机,伺服电机和偏心齿轮、肘杆传动的机械式压力机,钢板冲压时,如果成型压力释放过快,钢板会反弹,成型不到位,比如角度、深度不够。这时需要压力机保压,始终压紧钢板,直至其内部应力释放"结束。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机械保压,都不依靠电机么?

网友(点评):
要看你所指的保压是什么,原位置对抗负载保持不动,或者持续施加载荷并随载荷移动。前者只需要固定就可以,用抱闸、制动等原位锁定的方式就能实现。后者要持续加载,需要采用蓄能、或者外部驱动来实现。

网友:
才疏学浅,只能抄书:《液压与气压传动》第二版  许福玲 陈尧明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与机械传动和电力拖动系统相比,液压与气压传动具有以下优点:
1、液压与气动元件的布置不受严格的空间位置限制,系统中各部分用管道连接,布局安装有很大的灵活性,能构成其他方法难以组成的复杂系统;
2、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实现大范围的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可达2000:1;
3、液压传动和液气联动传递运动均匀平稳,易于实现快速启动、制动和频繁的换向;
4、操作控制方便、省力,易于实现自动控制、中远程距离控制、过载保护。与电气控制、电子控制相结合,易于实现自动工作循环和自动过载保护;
5、液压与气动元件属机械工业基础件,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程度较高,有利于缩短机器的设计、制造周期和降低制造成本。
此外,液压传动突出的优点还有单位质量输出功率大。
缺点:1、传动效率偏低,2、不能保证严格的定比传动,3、运行环境要求较高,4、元件制造精度较高,系统工作过程中发生故障不易诊断。

网友(点评):
其实教科书上的东西,我们往往当成是套话,毫不重视。其实就是这几句套话总结的就是液压的本质。精炼简洁,见微知著,就看读者的水平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我觉的对比其他机械传动,液压系统给人更多的印象是可以产生极大的压力,速度慢,稳定性好。

网友(点评):
压射缸十几米的速度都可以,使用还频,慢么。

网友:
想了解液压伺服

网友(2015-08-28):
全电动的成本高吧

网友:
本质是能量的转换形式

网友(2017-03-22):
还有尺寸布置方面,机械需要动力传递的路径,都是实体,液压和电,油管或电线就成。

网友(2017-09-05):
论坛里面大神多啊!

网友:
什么东东,机械也液压相辅相成。用好优点,规避缺点。

网友(2017-10-22):
长见识了

网友:
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