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为什么比A3板难加工?求助

楼主(2015-03-05):
请问大神不锈钢板为什么比A3板难加工

网友:
材料粘啊

网友:
不锈钢这种材料导热不好,切削的热量耗散速度慢,刀具的温度高,刀具容易退火,导致刀具硬度下降,切不动材料

它还容易粘刀,刀具摩擦剧烈,导致其温度进一步升高

网友:
      什么加工方式?A3比不锈钢难加工?

网友(点评):
他说不锈钢比A3难加工

网友A:
3楼说了,,,,还有就是含铬锰材料有加工硬化现象。

网友(点评):
就是红硬性,尤其是钻孔贴现明显,另外含钛,刀具避免钛与钛粘结,韧性好,硬度不低,铁屑与工件不易分离,更不断屑,必须浇水

网友B:
三楼,5楼的大侠,受教了,,有些问题还是用专业术语表达更好,已经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楼,5楼的大侠,受教了,,有些问题还是用专业术语表达更好,已经记下来。

你家是焊接厂吧,就Q235和1Cr18Ni9Ti   是干炉子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说了,,,,还有就是含铬锰材料有加工硬化现象。

确实,今天问了一位加工前辈,确实要边加工边浇水在不锈钢板上用扩孔器扩孔时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讲清楚,所谓加工是指热加工、冷加工?冷加工中还分无屑加工(钣金加工类)和有屑加工。
如果是热加工,不锈钢熔点和相变温度高于碳钢,加工难度高于A3钢很自然。
如果是钣金加工,不锈钢有很强的加工硬化现象,同时他的机械强度也高于A3钢,虽然它的延展性(通常指Cr18系,Cr13系不一定)高于A3板,但是加工难度通常高于A3板。
有屑加工,不锈钢的加工难度主要是与它的机械强度与韧性有关,有这两点的关系,使得它在刀具切削时,切屑的剥离难度增加,出现通常讲的粘刀现象及发热现象。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