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0mm的平面,平面度要求0.011max,如何加工

楼主(2015-03-05):
铣平面的话,怎么选择刀具?是铝合金压铸的材料,硬度在HB80~90间的。

网友A:
铝合金压铸件量一定很大,铣效率太低。

网友(点评):
效率不低的,小工件,做好一套夹具,装夹十个二十个一批批铣,效率就高了。

网友B:
为什么平行度和平面度的数值是一样的?实际上,你这个面的平面度需要加工到比1丝还要小

网友(点评):
另外,你这个大小的工件,这两个面靠普通的数控加工中心的自身误差,就能保证。

网友C:
精密平面磨

网友D:
40的盘刀单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压铸件量一定很大,铣效率太低。

对的呀,一次装夹8件,貌似是森精机的立加做的。
采用何种铣刀用何种方式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平行度和平面度的数值是一样的?实际上,你这个面的平面度需要加工到比1丝还要小

我也研究了下,不一定是平行度要等于两个面的平面度之和的。
有家供应商用车削来加工平面,可以做到平面度0.005mm以内,不过是一百万的DMG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平面磨

一次装夹加工各个面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的盘刀单刀飞。

细细说下?

网友(点评):
还要怎么细?已经是白话文了啊。好吧,D40的刀盘,装一片精铣刀片铣。

楼主:
引用 楼主:
细细说下?

谢谢!

网友E:
这工件应该是液压泵里的件,可以做工装磨削上下面。

网友F:
压铸孔能做到柱度6微米吗?应该还有孔的垂直要求吧!可以考虑镗床飞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工件应该是液压泵里的件,可以做工装磨削上下面。

双离合变速箱的齿轮泵里面的泵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铸孔能做到柱度6微米吗?应该还有孔的垂直要求吧!可以考虑镗床飞削!

那必须精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