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控装置寿命试验台

楼主(2015-03-06):
如图,图片中的都是阀门电控装置,打算制作一个寿命的试验台。
都是回转运行的,但是不同型号有扭矩范围,最好是试验台能够进行扭矩调节的。

本来是考虑将装置平放,然后在输出轴处连接一个杠杆,在杠杆端头加类似砝码的东西,调节扭矩大小。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显示出一面的蜗轮蜗杆或者齿轮接触面的老化状态,另外一个端面不能体现。

希望能在往返的运行过程中都能有相同大小的力矩。而且不需要人工操作(设备自身有控制器,进行往返运行)。尽量不用高成本的传感器类的设备(之前考虑过磁粉制动器,但是长时间使用会影响磁粉制动器的寿命,而且成本会比较高)。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如装到阀门上,连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装到阀门上,连续试验

安装到对应的阀门上,但是阀门没有流体,一般情况下流体会有一定的水压,单纯的阀门和空载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到对应的阀门上,但是阀门没有流体,一般情况下流体会有一定的水压,单纯的阀门和空载差不多的

那就把阀门装在阀门试压台上,往阀门内部打压,接电装,连续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阀门装在阀门试压台上,往阀门内部打压,接电装,连续开关。

有道理,昨天我看到阀门试验台了,没有考虑到结合到一起试试,谢啦